航线炸咯~各位来看看

楼主(2010-10-28):
飞航线两天了~ 今天飞了第二块电池 就炸了~
不知道怎么了 在转弯的时候 飞机突然侧翻  感觉不停指挥~郁闷~能救第一次  结果第二次 救不了了~
已经超出本人的 技术范畴~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
技术问题,飞得太快了,慢些就好

网友:
如果是才飞航线,炸机正常。容易打错舵,多练就好

网友B:
飞太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太快啦!
新手飞快比飞慢容易,控制不了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楼主:
好像是有点快了~

网友:
为啥很多炸机视频,一炸机,图像就朝地!

网友:
错舵了吧

网友:
刚飞还是慢点好!快的话很容易炸!

网友:
是打错舵了吧

网友:
呵呵!副翼打舵了没有回!升降舵没有反应!

网友C:
LZ,在排除飞机本身原因外,那就是:

第一,你的4/8面悬停看来还没有过关;要做到每个方向原地(1平方米内)同一高度悬停一块电。
第二,不同方向的前进后退速度练习,要做到,保持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匀速行进,越慢越好。

楼主:
错舵~? 我当时没这种感觉~我感觉飞机一下子动力就掉了好多~   刚掉的时候我立马就救回来了 可是速度还是太快~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LS的说  学习学习一下~  本人冲动了 才航线的 嘿嘿~   当时感觉飞机的状态 很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在排除飞机本身原因外,那就是:

第一,你的4/8面悬停看来还没有过关;要做到每个方向原地(1平方米内)同一高度悬停一块电。
第二,不同方向的前进后退速度练习,要做到,保持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匀速行进,越 ...

正解

网友:
这个视频一半是在看脚。。。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
慰问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
新疆人民发来慰问电。小韩同志继续加油。

网友:
飞得太快了。飞的时候要心中有数,怎么飞,飞什么航线,不能随心所欲地飞呀。你看真飞机哪有乱飞的,都要上报飞行计划准飞才能起飞呀。其实,玩450很多人还是抱着玩玩具的心态,包括我自己,以前经常炸机,心态使然。

网友:
飞的真快呀,技术看来是高了,我就不行,航线一直没掌握住。

网友:
LZ还是从慢的开始在练一遍吧 飞快没好处的
不过开始航线快的的确比慢的好飞
飞快了 飞高了 飞远了 导致看不清 错舵 炸机 完毕

楼主:
总结出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正在努力练慢速  高度相对低一点的航线了  还有悬停上面

网友D:
不管飞什么动作飞得有多快多慢,一旦飞到身后去了,基本就是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飞什么动作飞得有多快多慢,一旦飞到身后去了,基本就是炸鸡了

飞到身后,不仅可能炸鸡,而且很危险,特别是头顶上,会失去对机体的准确判断。

楼主:
恩  是因为后面都是草丛  炸到那边可能损失会小一点~原来在草地里面不救起来的话  损失更惨~  刚好整个操场就我跟我爸爸几个人  开始飞的时候已经叫他们离开我身后的位置了  所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