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拆全自动洗衣机的减速器

楼主(2010-10-28):
我家的洗衣机减速器坏了,我想拆下来,可搞不明白是怎么卸下来,现在波轮已经去下了,减速器上的四个固定螺丝已经拆下了,可怎么才能让减速器下来呢?

网友:
提供照片

网友:
这个是换总成。
一般拆解都是暴力破坏性的。7月底我的海尔全自动洗衣机也是它坏了。

网友A:
像楼上说的,要暴力破坏性拆解才能拆下来。我是干海尔售后的,相信我。换减速器是通常在公司网点进行从不在用户家进行,怕用户看着心痛。   所以.......................

网友:
是要有技巧的暴力的拆只要几分钟,没有破坏性的拆下来。

楼主:
是不是从滚筒里面的轴上用东西把它敲下来?现在洗衣机脱水没问题,洗涤的时候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动,另外一个方向转不动,电机直接堵转,用手拨开制动杆,电机能稍微转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从滚筒里面的轴上用东西把它敲下来?现在洗衣机脱水没问题,洗涤的时候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动,另外一个方向转不动,电机直接堵转,用手拨开制动杆,电机能稍微转动一些

这种情况不用拆下来,只要换下面的离合弹簧就可以了。

网友:
换弹簧 不管用  它是单向轴承坏了

把滚筒的 大螺丝拆了 暴力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楼上说的,要暴力破坏性拆解才能拆下来。我是干海尔售后的,相信我。换减速器是通常在公司网点进行从不在用户家进行,怕用户看着心痛。   所以.......................

就是。在维修部和在用户家里修,感受不同的。在用户家里修,胆子要小些,放不开手脚,怕用户心痛。

楼主:
减速器和SPRINT发的图片基本一样,现在波轮已经取下了,是不是从上波轮螺丝的那个轴上敲呢?现在只能看到有两个弹簧,二两个弹簧都没断

网友:
其实根本不用暴力拆解,我成功的更换个里面的轴承,先拆掉底下固定的4个螺丝。将离合器转个角度避开原来的螺丝空就有了空间,再用两个长点的螺丝配合螺母慢慢顶出来。

网友:
这样可以完整的拆下

楼主:
减速器已经砸下来了,改打开里面,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