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HS65MG究竟是数码的还是模拟的?

楼主(2010-10-28):
如题,究竟是数码还是模拟,是否有2种65MG?

另外450上了这个是否好用过DS410M?

性能上3D入门者适合不,可靠性高吗(空中死舵现象恐怖啊)

网友:
65mg好像是模拟舵机。

千万不要上3G,会烧。

还不如410。

网友:
65mg应该是模拟的,有对应的数字式。

楼主:
410 410M

一个个死,死到我怕怕,没恶炸都死!

要换耐用点的舵机,摩友们都介绍65MG 但淘宝有模拟的,有话数字的,搞糊涂了1!

网友:
我的65MG似乎是模拟舵机

网友:
65MG是模拟的,5065MG才是数字的

网友:
65有两种,65MG是模拟的。前面加50即 5065MG 是数字的。

网友:
才知道65MG是模拟舵机

网友A:
 450上,取代410M,应该用65mg模拟舵机,还是5065MG数字舵机呀?

网友:
我用的是5065MG数字的,65是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上,取代410M,应该用65mg模拟舵机,还是5065MG数字舵机呀?

最好别用模拟的。

网友:
不最求反映速度的话,模拟的寿命长点,省电。

网友:
65MG 不错拉 唯一缺点 使用时间长了 一致性会不好 不过我的07年的都还正常
舵臂最好换垃圾点的

网友B:
65比较考验RP。。。我和同城的模友,3人合共坏了1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比较考验RP。。。我和同城的模友,3人合共坏了16个。

报废了一堆大米啊

网友:
型号这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