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试验、判断步进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0-10-28):
刚买了几个步进电机,想试验一下看看好坏,还没买驱动器,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能试验、判断步进电机的好坏呢?谢谢(电机是60 3A的)

网友:
简单的方法好像是把两个电机的引线对应连接手动旋转其中一个电机轴另一个电机也应该有相应的转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试验成功,方法简单,再次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多少钱,在哪买的。

网友:
这个只能判断线圈好坏,力矩大小还是要用驱动器

网友:
这种用手拧感觉没有磁吸力的是不是步进电机呀

网友(2010-12-26):
学习了,准备下手了

网友(2011-03-17):
我用的也是这个电机,不过我转的时候另一个只只是微动,这样能算好的么?是不是失磁了? 其中一个短路用手转的话只比原来多用了一点劲,这个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的步进内转子用的是软磁材料,磁力很小

网友:
一个本身就有不顺滑,短接后力量稍大点,另一个短接后转动时有卡顿的现象,这样的是不是可以报废了

网友A:
那不是步进电机可以改成发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步进电机可以改成发电机了?

本身步进电机就是不错的发电机

网友:
步进也能改无刷的吧

网友:
顶一下,等收到步进电机用

网友:
我刚拆过步进电机,好象特点是磁隙极小,转子是强磁做的,我拆的哪几个应是钕錋磁铁的吧。这种磁铁容易碎成粉(好象一般表面有保护层,破了就容易出粉),所以我拆开把粉去掉,再用少量树脂涂上当保护层,再上油效果又很好了。

你这几个步进真牛,60V3A这样的步进用在什么上呢。我的才24V0.3A体积就已经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