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9X2改2.4G用什么好?

楼主(2010-10-28):
求助有改过的模友推荐下JR9X2改2.4G用什么牌子的高频头好。本人主要用来飞油动固定翼

网友:
飞梦的可以
好用稳定,接收也便宜,售后有保障是我选择这个的原因,
事先声明我是飞梦的代理商,我自己的10C、FF6S都是改的这个
,免得一会儿又有人跳出来说我托~

网友:
楼上说一下 10C是如何改飞梦的,我也想改。从模拟口改的吗?

网友:
我是10CHP 直接换高频头就行。。。。
对了,如果是10CG就杯具了。。。不能换高频头,只能自己改DIY版本的

楼主:
谢谢楼上,10CG本身就是2.4G的吧。不会也要改吧!我的是JR的控有改JR控比较好的吗?还高频头就OK的那种。

网友:
JR9X2就换了个高频头,很好用,我已经全面换了飞梦2.4的,一拖七。

网友:
俺也是用的飞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10CG本身就是2.4G的吧。不会也要改吧!我的是JR的控有改JR控比较好的吗?还高频头就OK的那种。

有可能要改的是因为受不了FUTABA原配2.4G接收高昂的价格原因吧

网友:
DM9 Spektrum的東西。

网友:
DM 据说也是国货精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JR的控有改JR控比较好的吗?还高频头就OK的那种。
JR的高频头版本直接换上就搞定。

网友:
我刚换了DM9 发现高频头竟然有响声…晕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