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右倾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今天试飞,机右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检查过副翼和斜盘,锁尾都是正常的。
请教各位老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右倾。
该如何解决?
在线等!

网友A:
右倾是正常的, 不是"问题", 学会查老帖

网友B:
貌似左倾才是正常的呀?
右倾的话,把右舵机连杆调长点试试。

网友A:
一般来说大桨是顺时针的, 悬停时右倾才是正常...

网友C:
是不是舵机一致性不好拉 斜点就调一下吧 山寨的一般都没有YT的稳

网友D:
配重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尾旋翼在右边 向右倾斜 正常啊

网友F:
主旋翼顺时针旋转的直升机右倾是正常的!反之亦然!
真机也这样!只是不明显!不信你看看越战的片子UH-1起降时都是哪个滑橇先离地和接地的!飞机越重越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