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天地飞MM进来看看

楼主(2010-10-28):
450机,用天地飞WFT08S控和原装9通接收,二十多天来一直正常工作,中间偶尔使用控玩模拟。

昨晚玩模拟之后,正常关机。今天按常规顺序开发射电源,然后给450接上电池,发现接收机红灯恒亮(意为没接收到信号?),拨动操纵杆无任何反应。连续试了几次,未果。

让发射机与接收机再次对码,故障排除。

请问:无缘无故出现这种情况,不知是否属于正常现象?原因可能有哪些?

担心的是,万一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就糟糕了。

以下是论坛里找到的:这个最郁闷,天九接收机天线外观看无任何异样,但就是偶尔会失控,有次我碰到天线,发现接收红灯闪了一下,立刻意识到什么,最终发现接收机天线里面断线,换了根天线后,恢复正常,飞汽油机都没问题.
不知跟我的情况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网友:
见你别拉外场飞行的控练习模拟器,因为USB 直接通电对遥控器的损伤很大,我外场和模拟器控是分开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XD
那还得单独弄一低价控来玩模拟?

网友:
最好是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机,用天地飞WFT08S控和原装9通接收,二十多天来一直正常工作,中间偶尔使用控玩模拟。

昨晚玩模拟之后,正常关机。今天按常规顺序开发射电源,然后给450接上电池,发现接收机红灯恒亮(意为没接收到信号?), ...

您好:
      那个是说的FM的接收机,跟你的2.4G不一样的概念,您这种情况属于数据丢失,具体是发射还是接收,暂时无法确定,不过LS几位说的有道理的,另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就是您说的飞机在天上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起码目前我们公司出去的产品没有发现过这种问题,所以请放心使用,谢谢!

楼主:
谢谢MM的答复
天地飞的售后服务确实不错,这也是我选择天地飞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