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D3

楼主(2010-10-28):
飞了JR VIBE90 SG,再看看HIROAO D3如何,开箱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我在等着看!

楼主:
箱子简洁白白的,图案就这一点!

楼主:
怎么发不上来啊!!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等开箱呵.................

楼主:
打开外包装,里头就3牛皮纸盒子,正经零件就3包,塑料纸都还很粗糙啊,看不出值那么多钱,估计正本都用在飞机上了,也好也好呵呵

楼主:
机头罩和贴纸!

楼主:
尾管和尾撑就这些了。

网友:
头罩要自己贴啊............. 师傅又一利器!!!!!!!!!!!

楼主:
看了说明书,虽然日语和英语都不怎么样,但是光看图就知道这飞机安装非同小可。细节的地方太多,和700相差挺远的呢!要仔细,我都含糊。

楼主:
头罩我自己找个手绘的去呵呵

网友:
没了?机身呢?才看到 ,原来是散件,要组装的。

网友:
好机机~~过年我也准备入这台~~

网友:
这机值千刀万刮.............!!!! 万两银子............!!!!!!!!  值....... ... 飞起来应该不同反响...准备菜单了吗?  记得上视频哦............

网友:
W我等你空中散花照。

网友:
HIROBO D3   很好飞啊     我现在只有小D3   羡慕啊    不过HIROBO的机壳贴纸要自己贴上去   感觉像以前小时候玩的四驱车   呵呵

网友:
  好机啊,据说飞3D要升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米台贵啊

网友:
师傅,徒儿的也露个面,和师傅的哥哥合个影

网友:
好机是好机啊~~不过抵制日货中~~~

网友A:
日系飞机,我真觉的丑,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真的不欣赏,千年塑料罩,几年前的流行一样 只要看到塑料罩的油机,那必是日系飞机,你们能不能专业点呀

网友:
LZ   多少钱买的   发个连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系飞机,我真觉的丑,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真的不欣赏,千年塑料罩,几年前的流行一样 只要看到塑料罩的油机,那必是日系飞机,你们能不能专业点呀

其实D3挺好看的,就是不喜欢脚架反装的设计,这也是我到现在也没入手D3的原因之一。我也不觉得日本机丑,如JR VIBE 90 SG的外形还是很骚的,也比HIROBO更有诚意,至少人家愿意原配carbon frames & metalic rotor heads。
先说明,我无意挑起这个历史争论,什么到底金属好还是塑料好。不然估计会友很多人进来把我教育一番,说什么hirobo的塑料质量很好。hirobo的质量肯定没话讲,但是如果hirobo自己都认为塑料比金属好,就不会出那么多金属和碳纤升级件了。这只是个人观点,不接受丢砖。
祝LZ爽飞,并期待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人家愿意原配carbon frames & metalic rotor heads。

半金八兩,JR Vige90SG的 SF摇臂也是塑料的...(菸)

网友B:
就看看哪只机需要升级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看看哪只机需要升级的多吧

看過碳纖板,感覺G10比較硬,不過碳纖比較輕是真的

网友:
G10的感觉不好哦
我有在HIROBO代理那边看过,感觉明显没有CF的好

网友:
这个飞机感觉设计上面 不是很前卫~  没有更多的时尚气息

网友:
师父,首飞一定叫我啊

网友:
1、D3的头罩是玻纤的不是塑料的,且极结实,我重炸过2次头罩都没事,把机头电子设备保护的好好的。

2、D3,绝对好飞,但是调整相对比较复杂,窄侧板设计整体强度很好,但是震动不好处理。如果有条件,最好2架,比较好判断故障,解决问题,毕竟这机流行度不高,有些问题需要自己摸索。可能我比较笨,2架D3折腾了1年多,但现在,还是有一架状态不十分理想。

3、此机目前发现的隐患~~  拉螺距4根连杆球头扣剧烈3D,有可能断裂,特别是在北京温差起伏较大的天气,突然降温或回暖。我的D3两次炸机,都是此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目前是2,30起落换掉球头扣。

以上是我的经验供楼主参考,祝,早日爽飞!

楼主:
谢谢贾晨,自我感觉这飞机应该还不错吧,头罩确实不是塑料的,我还弄了个CANOMOD。我也在北京,看来冬天不能拿去飞啊,呵呵。另外祝你3DX上取得好成绩,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前往观摩学习。我见过你的那两个D3。

楼主:
半金八兩,JR Vige90SG的 SF摇臂也是塑料的...(菸)

JR VIBE90 SG我也有,感觉飞机很厚重,动静皆可,我飞的不好甚至是很烂,但是拿SG我可以自旋翻定点,700却做不到,也许是我手的问题,SF摇臂的确是塑料的,但你知道它为什么不弄成金属吗?小林念跟我说是为了炸的时候用它的损坏来尽量减少旋翼头的其他损失,我前几天也倒飞熄火炸过一次,SF臂挂了,但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大桨都没损失,总费用是不到RMB130。D3我感觉也很重,听说升级件特多,不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升级。

网友:
听到好多人都说D3好飞,就是无法体会到那种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贾晨,自我感觉这飞机应该还不错吧,头罩确实不是塑料的,我还弄了个CANOMOD。我也在北京,看来冬天不能拿去飞啊,呵呵。另外祝你3DX上取得好成绩,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前往观摩学习。我见过你的那两个D3。

客气了,3DX取得好成绩不太敢想,此行主要是开开眼界,和各路高手好好学习学习,我觉得通过比赛让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远比一次比赛的成绩更让我开心。
D3的原厂配置已经相当完美了,几乎不需要升级了,我只升级了金属SF摇臂(不过看到你回帖,我还在想是不是再换回塑料的,呵呵)、金属头罩固定座和手拧螺丝(如果要升级金属头罩柱定要在里面加一个加强柱,以免摔机冲击侧板)。同时换了碳尾桨。
D3冬天飞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说的问题相对比较高的出勤率来说,概率其实并不大。我打算换JR的球头扣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D3是比较重,但我觉得正因为重惯性大比较好飞。反正我飞习惯了重的飞机反而不太喜欢轻飘飘的飞机,感觉借不到力。
慢慢体会吧,细细品味D3是一架能让你真正学到很多东西的好飞机。祝你玩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3DX取得好成绩不太敢想,此行主要是开开眼界,和各路高手好好学习学习,我觉得通过比赛让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远比一次比赛的成绩更让我开心。
D3的原厂配置已经相当完美了,几乎不需要升级了,我只升级了金属 ...

1、旋翼头不用升级了。因为原配就是金属的。
2、塑料尾箱不用升级。轴传要求尾传动轴和尾输入轴必须为90度,否则伞齿磨损很大。所以以我个人观点,只要是轴传的,最好为金属。而D3为皮带传动,本身皮带有吸震功能,只要尾箱上的导向轮能压得主皮带,不打滑就没问题。(炸鸡成本不在讨论范围内)
3、侧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升级为碳的。我手里的机型有原厂碳和玻的做对比。不知道是不是玻的软一些,所以厂家加厚了玻的,结果硬度是有了,扳都扳不动,用尽全力也没法产生一点形变,而且更重。碳的很坚硬,但是在很用力的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点形变。相比之下,碳的在保证硬度的同时(避免了机身不良震动),兼具有限的柔韧性。大风过后,榕树倒,柳树活的道理谁都知道。撞击的时候一点弹性形变可以保护许多零件。而且D3不带水平尾翼,可以少一点投资:loveliness: 当然,如你就喜欢重的,那么原配即可。反正仁者见仁。
以上为个人建议。

网友:
D3是台好飞机, 恭喜LZ。

D3如果重摔的话, G10侧板发动机架前面的部分容易断, 但是可以保护其他部分,旋翼头倒一般无大碍,当然一般熟手不会全速摔。

个人认为Hirobo在D3上原配G10侧板还是出于成本考虑,比较下D3和E3,没有了碳侧板,价格差很多。 它家的碳板价格一向不便宜 (相比欧美制机的价格)。不过对于有可能摔的机来讲,G10是个不错的选择, 3C机的话,就算它家碳板再贵,反正一般不会摔,3C机如果摔到碳侧板都totaled,就修不得了,只能留些能用的东西做配件,再入一台整机飞了。

网友:
楼主我来顶你!

恭喜你入得世界顶级直升机行列,D3是一部很好的机器,出厂不需要换任何的零件即可胜任目前所有的暴力3D动作,没事的话可以换个碳纤尾管什么的,SF摇臂还是用塑料的最好!避免摔机的时候有泄力的地方,早期我飞过卢浩大师的D3,感觉很好!机器也装的不错,不过楼主说回来,装这类机器都是要花大量时间精心炮制,反复试飞,找自己合适的手感,无论你是悬停还是3D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此机器个人觉得唯一不怎么好的就是外形,以上就是我对D3的影响!因为有人飞行了D3,本来我也准备装D3的,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后来换了JR 90SG,外形动感,质感也不错,总之顶级机器做工都没得说,飞行起来也是另外的感受,喝D3一样精准,爆*力强!整个机器装机很简单。最后祝楼主早日试飞,发放视频!在此予以鼓励!

网友(2011-08-25):
好机机: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