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FG 模拟器 控设置项目 分享~

楼主(2010-10-28):
插好模拟器线

控自动开机

新建一个模型~

在TRAINER 菜单中

ACT/INH    设置为ACT

TEACHER/STUDENT  设置为 STUD

12/8 CHANNEL  可以8CH或者12CH

MODULATION  设置为PPM

进入模拟器软件 校正中点 开练~
三段开关要在 LINKAGE菜单下FUNCTION中设置开启

我是在第八项的GOVERNOR2 选择的 开启 SG开关

凤凰 和 REALFIGHT 均正常开启3D模式

网友A:
你真不差钱,拉12FG 模拟器,如果你经常拉这个控模拟器估计很快就报废了,我模拟器已经报废一台控了,建议你买台天地飞练模拟器,USB 直接通电到遥控器,**有时候都手麻,知道电压多高了吧

网友B:
摸拟器还是专用的好。

网友:
唉~~~学习真忙啊

网友:
唉~~~真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不差钱,拉12FG 模拟器,如果你经常拉这个控模拟器估计很快就报废了,我模拟器已经报废一台控了,建议你买台天地飞练模拟器,USB 直接通电到遥控器,**有时候都手麻,知道电压多高了吧
呵呵 USB只是供电给模拟器的解密狗
和控只是共地,控的电源还是来自自身电池的
手麻 说明你PC未良好接地,交流感生电压
和USB供电无关,USB端口供电相对参考地永远是5V
FUTABA 12FG 是村田电位器,没那么脆弱的,不过还是应该爱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拟器还是专用的好。
嗯 ~

楼主:
我准备 飞真机动作前 适应练习还是用这个控
平时练新动作的舵面反应还是用DX6I

网友C:
其实模拟器是可以区分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的,设置时候留心一下,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控上设置曲线,用不同的condition实现不同的模式,和真机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模拟器是可以区分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的,设置时候留心一下,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控上设置曲线,用不同的condition实现不同的模式,和真机一模一样
谢谢 回头详细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