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经验分享-尾部

楼主(2010-10-28):
450调试的帖子很多,这里只谈一下个人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不妥之处请指教。

个人认为,450直机的尾部调试非常重要,甚至比斜盘舵机,双桨等更重要些,因为直机最主要的就是要阻止由于大桨旋转而造成整个直机的自旋(旋转实际上是相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大齿盘、小齿盘,尾翼旋转的圈数是有一定比例的(与尾翼的大小等也有关系),这个比例一般不能改变;为何?先看下面的...

尾舵中立点的设定,这个很容易,一般情况下只要在非锁尾模式下,尾舵上电后的固定点就是尾舵中立点,而后按照YT的说明书,调节连杆至尾推在尾轴中间(不含尾桨、尾波箱所占部分)即可;但这是整个直机尾部的中立点吗?

为何要设立中立点,实际上这个中立点的意义在于,当飞机起飞后,飞机不发生自旋现象时尾推所在尾轴的位置,很多魔友会说“我的飞机都不自旋”,不过将陀螺仪设置在非锁尾模式下试试,如果还是基本没有自旋或自旋很小,那你的中立点就设置好了,而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

回到最前面的问题,比例一般不能改变,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中立点大致上在尾轴中间(不含尾桨、尾波箱所占部分),如果这比例改变很大,那这个中立点甚至可能跑到尾轴的外面,那整个飞机的设计将随之改变;

总结一下,尾部中立点的设定以飞机悬停(非锁尾模式)时,飞机不自旋或自旋幅度很小情况下,尾巴推所处尾轴的位置,在找到这个位置后,再设定尾部螺距的左右最大行程,最后按需要将陀螺仪设定为锁尾模式。

网友:
中立点时好像尾桨应该有个15-20度左右的夹角的,而不是0度。

网友A:
我一直都是调中立点到0度,尾巴很稳定用锁尾模式,陀螺仪都是自动调的锁尾角度,所以应该调0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板登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是调中立点到0度,尾巴很稳定用锁尾模式,陀螺仪都是自动调的锁尾角度,所以应该调0度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较好的陀螺仪15度内都能锁住,有的甚至大于15度;

尾巴锁住像一根棍,也并不能说明中立点就是调试最好,可能是你的尾舵、陀螺仪好;

如果能在好的尾舵、陀螺仪的基础上将中立点调到最佳状态,那就更稳定了;

对于性能稍低的尾舵、陀螺仪可以使其发挥最大功效;

在3D模式下我用的是非锁尾模式,一个不到200的陀螺仪可以满足3D(太暴力了,也不太行)的要求,再换上520,那个感觉...。

网友:
YT的官方建议是0度

网友:
只要陀螺跟尾舵好 我一般都不调中立点 基本没出问题

网友:
中立点还是调好了好,省得做3D的时候,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