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碳纤桨3d不灵活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0-10-28):
飞越450v2,原来用的木浆,前翻动作很快,现在换了碳纤桨,动作好慢,翻得速度慢了一半,不知为什么,

kds k-7的遥控混控都调到65了,平衡锤也移到日子框边上了,还是慢,是不是飞越碳纤桨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

感觉大桨转速正常,螺距-11——+11 油门100-97-93-97-100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调调飞机看看

网友:
碳纤桨的韧性比木桨好很多,暴力飞行时碳纤桨的弯曲程度大于木桨,所以操控手法有点变化;

但是建议LZ不要用木桨飞3D,危险。

网友:
难道你的碳浆比木的还重

网友:
一般来说,碳浆对3D的灵活性有一些提升,更轻更硬的浆肯定是更暴力。但是副翼对灵活性的影响更大。你觉得不灵活,换上碳纤副翼,马上见效

网友:
把重垂下了 设置到70%看看

网友:
你称碳桨是不是重些。

楼主:
飞越46元的碳纤桨

网友:
你再换上原来的木桨看看问题是不是能解决先?

楼主:
明天再试试,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应该和浆关系不大。。木浆和这个碳奖的重量差不多的。不过碳的飞行效力更高。反映更快。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