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 铣床、 钻铣床、 它们到底哪个强?

楼主(2010-10-29):
从实际使用上来比较,它们的都能干啥?钻床不能代替铣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铣床能代替钻床吗?钻铣床又是否能完全代替钻床和铣床呢?它们都有哪些长处和不足呢?
请教有实践经验的各路大虾能给它们一个正解,好让我们新手少走弯路吧!

网友:
对于有本事的人是不分的:钻床可改作当铣床,铣床当然也完全可以用作钻床啦。。。

网友A:
同问

轿车、卡车、客货车(皮卡),哪个强呢?

网友:
看你干什么活了,如果不是大活,首选钻铣床同时还可以当钻用。

网友:
铣床最强,钻铣床次之,钻床最弱,当然是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轿车、卡车、客货车(皮卡),哪个强呢?

如果用来拉货        那轿车最次   皮卡能拉点     卡车最牛
如果用来拉人       卡车最不舒服    皮卡好点    轿车最爽

如果只是钻孔    台钻好用     钻铣次之      铣床最累
如果是专门铣    那铣床最好   钻铣勉强     台钻没法用

自己斟酌着办吧

网友:
来一个钻床再来一个铣床。OK

网友:
本来是两个东西非要拿来比干什么?狮子就是狮子,狗就是狗,还是不要让狗装狮子了,

网友:
睡觉的狗最可爱

网友:
等我有钱了一样买俩

网友:
一铣床,带个小钻床,最完美

网友:
这个要看干什么用了,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
钻床的轴承细, 钻床作铣的工作, 精度很快消失了.
甚至早登仙境.

.
.

网友:
只能说寸有所长,干什么活用什么家伙事

网友:
鸡鸡、手指、振动棒,它们哪个强?

网友:
问题都给复杂化了。钻铣床兼钻床及铣床功能,但如果用钻床来铣,也能用,不过铣过的东西不能用。在精度上讲钻铣床精度要求比钻床高些。以上是小弟的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铣床不弄用来钻孔?还是主要问题是太贵?

网友:
钻床便宜功能少精度低,铣床贵功能多精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铣床用来打孔,批量生产你会疯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