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卡片旗舰TX7这个相机合适航拍吗?

楼主(2010-10-29):
1000万像素,3.5寸触摸92万点数的高清屏幕!光学防抖!人脸对焦,4倍光学变焦,高达1920*1080的全高清视频拍摄,50帧/秒,是目前拍视频最牛的相机之一!上网查到的!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潜望式镜头太垃圾,直径太小,进光量少。只能说一般。类卡片的单电相机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望式镜头太垃圾,直径太小,进光量少。只能说一般。类卡片的单电相机可以考虑下。
什么是单电相机?

网友:
也可以,就差一点咯!

网友:
最好是数码单反!

网友:
无敌兔加小白
视频、图片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单电相机?

单电应该是指单镜头电子取景相机的缩写吧,是相对单反说的,因为没有了反光板,机身可以更小,区别于常说的小数码,单电感光芯片面积大,可换镜头。。比如索尼的α33、α55,松下的GF系列啥的。。。成像比小数码好些

网友:
不好意思!請問下

引用 网友A:
潜望式镜头太垃圾,直径太小,进光量少。只能说一般。类卡片的单电相机可以考虑下。
見過真正潛望鏡相機嗎?圓形的不是卡片機啊,跟真的潛望鏡一個樣,www.tuvie.com/digital_reflex_camera_dslr_with_elongated_body看看包你大開眼界,

网友(2010-12-04):
跟是不是潜望式镜头没多大关系。。
画质一般和感官元件尺寸有关,所以单反单电最好。
单反太重,只能上单电,看过评测,单电里最轻是SONY NEX 5,加16mm的定焦镜头。
尺寸也最小。还可以拍1080高清视频,由于感光元件大,所以视频画质不会比七八千的摄像机差。
而TX7和TX9,绝对是卡片相机中,视频功能最强的。拍照画质最好的卡片应该是佳能s95。

网友:
不知NEX5可以上X650不,不然就买个。

网友:
NEX5 的16MM镜头成像质量不行的。。。可以说是非常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