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转速,大扭矩电机问题,

楼主(2010-10-29):
用那种电机能实现每分钟10转以内,扭矩达2000牛顿以上,谢谢。

网友:
翻译过来是KV低于10 ……
用齿轮吧……

网友:
不用齿轮, 电动车的电机就是非常低KV的

网友:
那也没到每分钟10转啊,齿轮吧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伺服电机加齿轮,但用啥伺服电机好。

网友:
用带减速的有刷电机吧

网友:
用减速机!

网友:
扭矩单位是Nm(牛顿米)

网友:
汽车雨刮

网友:
要是不需啥功率的话.就D个摩擦轮的...25天转一圈

网友:
大功率力矩伺服电机有20000N.M的,价格太高,如要求低些的可以用普通电机加减速机解决。

网友:
我有个转速更低的,减速比是80:1的,好像我观测了下,10秒一圈,就是一分钟6圈,至于他的扭矩是多少我没设备可以测量,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以转给你,我嫌他的转速太低了。我要的是在一分钟30圈左右的。如果有兴趣PM短息我。

网友:
这问题问得没头没脑。不但单位写错了而且连重量都没有,这还不是让大家随便扔。 。矿山装载机的电机够不够用?? 楼主已经是上等兵了,这样的发问可不该啊!

楼主还是写的再详细点吧。大致的用途,使用空间、重量、功率的限制...等等,有了这些稍微具体点的信息,大家才好给出比较着调的答 案。不然大家就可以随便捞分了。

网友:
电机转速越低,单位重量下功率越小,基本是成比例的

网友:
真是见识了,有这么慢的电机吗

网友:
你搜索关键词直驱就能找到很多了,但是价格应该都在万元以上,二手的也要几千元,可以用伺服驱动,伺服的价格另算。用力矩电机和谐波调速的要稍差一下,但会便宜些。

网友A:
液压马达合适不?小体积,超大扭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合适不?小体积,超大扭距

说到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合适不?小体积,超大扭距

太谢谢了,这个正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