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结婚,想用油直拍婚礼,请教?

楼主(2010-10-29):
用什么直机?电的时间太短,考虑油直,一般的甲醇机可以吗?比如亚托600。云台上带DV。
如果600可行,需要注意哪些?
多谢赐教!

网友A:
需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安全。。。。

这个我知道,我意思主要指安装方面的

网友:
一般拍出来的 都无法用    必须经过专业设备+专业处理才能达到使用的效果

网友:
可以用热气球航拍的,建议用这个

网友:
拍摄画面稳定性来说 气球 飞艇肯定是首选

网友:
结婚那种场面不需要速度要求质量,用CCAV播的探测天坑的那种动力飞艇肯定靠谱。

网友:
8楼说的比较靠谱

网友:
还是上个AF25B吧!

加专业飞控和云台

网友:
用8楼的好~~~4轴拍出来肯定稳定很多~~~

网友:
油直,悬呐

网友:
油机烟太大了,效果可能不好阿

网友:
风不大的话绑个气球吧

网友:
甲醇机不行,全是烟,汽油机和电动可以考虑,但相关的东西太多,成本不小,要考虑清楚,偶尔拍一次不值得。

网友:
安全第一位...
被人喊过多次..
从不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X650

用四轴可以
但关键是四轴拍婚礼车队不好拍啊

网友C:
安全第一,天寒地冻的,一旦有风直升机很难控制,可以考虑用四轴拍摄,速度慢一些操作容易些,也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天寒地冻的,一旦有风直升机很难控制,可以考虑用四轴拍摄,速度慢一些操作容易些,也更安全,

四轴有问题啊
第一,我看四轴载重量不行,放一个DV估计不能飞哦
第二,婚礼车队行进中不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