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6100e设失控保护方法

楼主(2010-10-29):
最近新进了DSX7按+山寨6100E,失控保护设置步骤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步:插上对频线,接收通电
第二步:预设失控时各通道的位置(就是失控后你要让各
舵机
处什么位置),油门收到底后按住对频开控开关.
第三步:对频完拔下对频线,设置完成。

网友A:
补充一下:
第2.5步:等接收机指示灯由快闪到常亮,再松开遥控器对频开关。

网友B:
LS是好淫

网友C(2011-09-06):
我按着设置. 然后将副翼摆到最右边后关控. 斜盘依然歪着

网友D:
标题
晕!楼主说错了………第一步:插对频线,指示灯快闪。第二步:拔掉对频线,指示灯还是快闪。第三步:把摇杆放到你想设置的失控时的状态位置,按住背后的对频按钮开控。第四步:看着灯,由快闪到熄灭到重新点亮并恒亮。第五步:松开控背后的对频按钮…第六步:断开电调的电源…关控。

网友D:
忘了说了,第零步:不开控,接上接收机电源…………

网友E:
6100只有油门失控保护其他通道维持失控前位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哦 晕 我不知道。。。。。。。。。。。。。。。我用的原装的 。。。。。。。。。。。。

网友F:
跟Dx8的一样么?

网友G:
回复 楼主:
麻烦这位前辈给一个JRDSX7的山寨接收连接看看,怎么好多店里都说6100E是兼容DSM2制试说

网友D:
回复 网友G:
6100E本来就是DSM2的

网友G:
问题是现在好多店里出的是JRXG7,以前JRDSX7不生产了,我就想了解一下JRXG7是什么制试,是否也能兼容山寨接收,大米有限

网友G:
大多山寨接收都兼容DSM2版本控,JRXG7是什么版本,DSMM?

网友D:
XG7是DMSS 目前无山寨接收…是不是飞机太多了?用山寨干嘛?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不是机机太多,只是在选控上,如果能兼容山寨的话选择性强点,好点的机机可以用原装,一般近距离的小机机可以用点山货,原装接收不便宜啊!一个山寨接收+一般机机=原装接收价格。那JRXG8也是DMSS版喽!?

网友D:
哦…但是山寨的距离近也可能会失控哦…XG8当然也是DMSS

网友H:
我买了10个35块钱的6100,到现在没有失控过。

网友I:
顶楼上,貌似我也没听说山寨失控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那山寨接收的最佳配控是什么控?

网友D:
回复 网友G:
DSX7嘿嘿……

网友J:
飞个便宜货飞机用山货接收 炸就炸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J:
就是这种打算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