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与接收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10-29):
新手装机,亚拓电调带BEC,电调是接在接收机的油门接口上的,接收机的电源接口还接东西吗?电源是通过油门接口输入的吗?另外,如果要接外置BEC,怎么接呢?插在电源接口上,会烧接收机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要关注下。
等老师来上课。

楼主:
顶起来等老师。

网友B:
接收机所有接口的电源都是联通的,所以电调插在油门通道上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如果用外置BEC,要把电调插接收机的红线切断,然后外置BEC插接收机电源口。

楼主:
另外,如果接外置BEC,是从电池那用Y型线分开连接吗?需要的电流安数如何确定呢?

网友B:
电池用Y线分开连接,一边接电调,一边接外置BEC。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电池C数足够就可以。

楼主:
十分感谢!还有就是电调上有35A和40A等等,外置BEC有3A和5A等等,有什么联系吗?是如何选择规格呢?

网友B:
电调上的电流是指能提供给电机的最大电流,450机用40A足够了。外置BEC供电给接收、舵机、陀螺仪等设备使用的,电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