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安装问题。。。。懂得进

楼主(2010-10-29):
做了个旋翼机,旋翼是有动力的,旋翼用有刷
电机
电调7.4v
电池
,让旋翼旋转。前拉试的,拉力用无刷电机电调11.1v电池做拉力动力,问题来了,怎么同时让油门控制,拉力无刷电机转,旋翼有刷电机也转,两个同时怎么接到接受油门通道上,谢谢啦。知道的高手给说说

网友A:
混控~~用油门混控一个空闲通道,设好曲线~~~~~

楼主:
我的是天6啊没法设置曲线啊,两个电池电压不同,两个都给接收机供电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B:
断开有刷电调到接收机的信号线中的红色线即可。

楼主:
回去试下子,谢谢楼上的,昨天也是那样接的没有断开红线,无刷的那个电机转了一下,再也启动不起来了,一启动无刷电机就哆嗦,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