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149DP 遥控距离飞行测试

楼主(2010-10-29):
最近好多想玩FPV的模友问遥控器的遥控距离,好多人也做了地面拉距测试,不过考虑到图传干扰、飞行高度等因素,还是实际飞行测试得来的数据比较靠谱。
       此次测试,使用FUTABA10C+149DP,无遥控曾程设备,军工1w 2.4g图传,载机天行者。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为失控时启动独眼龙OSD自动返航。
       共飞4个起落,分别不同方向,不同高度飞,直到失控!
      向北飞行共2个起落,第一次飞至4100失控,可惜忘了录像。另一个起落将149dp接收机天线延长至半波长,飞行至2千米失控。可见,对于灵敏度高的接收机,延长接收机天线意义不大,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测试视频(不会编辑视频,见谅,将就看吧)

      测试中还发现,军工1w接收机使用原装全向天线,在4km距离也能稳定接收到视频信号。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这个测试很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军工1 ...

使用你的全向要看用什么平板,你的地面是什么接受天线,多少DBI的。。。。

网友:
这个测试真牛!

网友B:
2000M失控会不会和遥控的天线角度有关系?

网友:
这个要顶

有点参照的意思了,请再接再厉,接收机使用原装天线400米的高度应该可以飞5000米的

网友:
兄弟!!!这个测试厉害啊!这么说不用任何多余的设备,用控直接能飞出去4000米那么远呢哈哈

网友:
 果然历害!!!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不错!

网友:
这个帖子灰常值得顶一顶!

网友C:
自动返航可靠不?

网友:
对于测试有实际用途的,我还是要顶的,谢谢兄弟的无私奉献!~~!

网友D:
建议换个时间段和方向再做一次测试,是否延长天线适得其反有待证实,是永久失控还是瞬间干扰失控不明,因短暂干扰失控也会触发回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M失控会不会和遥控的天线角度有关系?

无关,遥控器天线一直保持基本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时间段和方向再做一次测试,是否延长天线适得其反有待证实,是永久失控还是瞬间干扰失控不明,因短暂干扰失控也会触发回航~

不是干扰造成暂时失控,飞机能控制以后。我掉头复飞两次,都是到2000米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返航可靠不?

自驾参数调整好以后很可靠,否则我也不敢如此测试。不过风太大就不好说了,我在只4级风天气测试过自驾,没问题。风再大就不敢飞了。

网友:
不得不顶了,确实很强,这也让我们认识到遥控器还是在1500米以内飞行比较安全

网友:
非同寻常。。。。。顶

网友(2010-12-09):
其实我想用V5.0 的OSD    然后其他用飞宇的     不过这个好象有点难

网友:
军工1w 2.4g图传和2.4G控之前会相互干扰吗,我手头有套2.4G的图传,身边有人开2.4G的控图像就有雪花了

网友:
麻烦LZ贴一下图传的型号。
2.4G图传与2.4G遥控干扰大么?

楼主:
2.4G图传我用军工1w ; 遥控用72mhz .

网友:
如此好帖必须顶,顶完了还得加分!

网友:
什么电池这么强悍啊

网友(2011-03-31):
测试得极有意义

网友:
ddd

LZ  飞到2000米失空是由于把接收机天线加长了  如果不加长也可以飞4000米对不     也就是说10C最少有遥控距离4公里

楼主:
回楼上:也就是说10C最多有遥控距离4公里!超过4mk,没有自动返航的话很冒险。

网友:
接收天线加长,距离缩短???有待证实,是否是其他原因。一般情况加长接收天线距离都是增加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 标榜性视频

网友(2012-05-22):
好东西啊,找了好久的,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测试了

网友:
什么军工1w 图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