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电动4通JJ成本大概要多少

楼主(2010-10-29):
各位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享受制作过程,还是买现成的吧。飞机主要贵在电子设备上了,泡沫机100多飞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动手啊 经济不行啊

网友A:
如果经济原因不玩也罢。不是说弄个飞机就能上天,经常是买了现成的,调好了,也就3~10秒就炸下来了。
空机弄个最便宜的F3A EPO才100元。带所有小零件(机轮,起落架,拉杆,舵角什么的,这些都自己做?)
电子设备自己做不了吧?遥控+接收+电调+电机+舵机+电池+充电器。所有这些下来最少也要5,6百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复杂啊

网友B:
我买了,还都是低配置,算算大概600元

网友C:
最便宜的正规4通带控到手飞300多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42817153

网友D:
我也正在买,要500就能飞

网友D:
如果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是6通道

网友E:
那个三百多的很便宜不过电子设备以后没有多大升级用处。呵呵!配置太低

网友F:
300多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