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舵机改数码问题

楼主(2010-10-29):
最终目标:1个拉力9Kg 0.1秒的
舵机
改造元件:1个拉力9Kg 0.29秒的模拟舵机 1个拉力Kg 20.1秒的数码舵机
能不能把数码舵机的电路板接模拟舵机上达到改造目标
不能的话是什么原因 数码舵机电路板能承受电流太小?有无解决方法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主要还是齿轮比

网友B:
决定舵机速度的关键在:齿轮和电机
用0.29秒改成0.1秒的?除非把以上两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