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原装和仿制浆的区别,真T M D的大!!!吓人啊!!

楼主(2010-10-29):
今天测试EXTRA L50S 的动力系统,真是大开眼界,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测试条件:

双天无刷,4250,KV510,电池 6S2800mAH,电调,70A XXD。

桨:1 原装APC 14X7 淘宝价 45元(记错了,刚刚改正)
       2 仿APC 14X7 淘宝价 18元
       3 仿APC 13X6.5 淘宝价 17元

测试结果:

   1 原装APC 14X7 电流34安培,拉力,3.3公斤力
       2 仿APC 14X7 电流45安培,拉力,3.0公斤力
       3 仿APC 13x6.5 电流40安培,拉力,2.4公斤力

孰劣孰优,一目了然!!

看起来差不多样子的东西,性能就是差那么多,仿一个螺旋桨,就真的那么难??今次真的学习了!!
一分钱,一分货,不得不服了。

测试平台

测试平台

3种桨

3种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一样了,原装的国内就不会有人买了。

网友:
是啊,真是不比不知道啊

网友: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桨的模具不行,还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原来固定翼的桨比直升机的还贵阿,

网友A:
拉力怎么测呢?用飞机拉弹簧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怎么测呢?用飞机拉弹簧秤?

用数字拉力称。

网友:
造福一下模友,上个卖原装APC桨的淘宝店地址,我找了几家都没货而且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初级模友我觉得没必要用原装的(我就是初级的哈哈,不过电直我可是都用亚拓原装的,3个舵机500,尾舵机一个就400多),费了太心疼。100多元的飞机,10几元的舵机,不会用那么好的桨

高级的自然会追求效率,甚至用仿的都不能飞,上千元的飞机,一个桨算什么,自然什么都用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用到14X7的桨了,那飞机能小吗?

网友B:
仿的与真的差别只有0.3 kg已经相当不易了,能满足一般模友的飞行要求,又不是比赛,一定要用顶级的。支持国产。。。

网友:
510kv的你用15*7的木桨试试,会发现拉力比原装APC的还大许多,电机电调也不烫

网友:
要求高性能的當然要用好槳,練習用或新手用平宜一點的也不錯!

网友:
期待多点高品质的仿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的与真的差别只有0.3 kg已经相当不易了,能满足一般模友的飞行要求,又不是比赛,一定要用顶级的。支持国产。。。

你光看拉力?电流呢?34A vs. 45A,差了三分之一啊。设备发热量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没有文化真可怕。而且支持国产是支持山寨吗?如果国产桨有厂家在技术上能做到独立研发测试,开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正规产品,哪怕价钱跟原装APC一样,我想我们都应该支持。但是仅仅从外形上仿造和山寨来的伪国产,请原谅,我能提供的支持只有唾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EXTRA L50S 的动力系统,真是大开眼界,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测试条件:

双天无刷,4250,KV510,电池 6S2800mAH,电调,70A XXD。

桨:1 原装APC 14X7 淘宝价 42元
       2 仿APC 14X7 淘 ...

从楼主的测试数据上看,个人感觉应该是螺距不准确(偏大)引起的。同直径同外形的桨,静态测试螺距大的拉力小而电流大。但是到了空中有速度的时候,就未必是这样了。所以,楼主用的仿桨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测试数据就得出是垃圾的结论。在有一定空速的时候,这桨也许会比真桨效率还高。

网友:
正版APC拉力更大,还不耗电。。翼型这个东西,要山寨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16楼的说的没错。。顶个

网友:
7KW你这个是什么表可以测电池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