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接收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0-10-2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4NDU0MjMy.html
收了论坛一位模友的接收到家了发现接收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4NDU0MjMy.html
很奇怪 间隔几秒钟就失控。有规律的失控、
请会上传视频的帮忙传上来叫大家看看。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
请大家帮忙[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4NDU0MjMy.html[/wmv]

楼主:
请大家帮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4NDU0MjMy.html

楼主:
帮忙上传
我不会上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排除舵机的话,换个通道试试。。。
这种故障估计还是接受有问题吧,管脚虚焊什么的。。。最好要有一个示波器或者其它辅助工具才好判断。。。

楼主:
舵机换了两个都不行

网友B:
帮你贴上

楼主:
貌似这个问题很难。
大家都不愿意回答哈哈

网友C:
现象是进入了Failsafe。
信号是正常的,可能是接收电池电压低,进入低电压的Failsafe。
查一下接收电

楼主:
接收电是全新的7.4V的二合一降压器上的
刚充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