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猛加油门右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29):
慢慢加油门没什么事,猛加油门就右旋,皮带齿轮都咬合比较紧没什么问题

网友:
正常,开3D模式定速就没问题

楼主:
不正常吧,以前也没出现过,从来就没3D过

网友A:
螺距设定偏高,主桨转速不够拖累尾桨转速导致反主桨作用力不足。降低螺距与油门比例,就会有更好的表现。

如果是皮带传动,建议检察皮带松紧,有可能是皮带过松或过紧,拖累系统转速。细微的松紧调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以上两点是我遇到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
螺距也没变过啊 都用这个螺距用了好几个月了,转动也检查过齿轮全部换过新的

网友:
如果螺距没问题,就是尾巴力不够,看看尾舵机行程。

网友:
你皮带装反了

网友:
似乎有个地方不顺。你先用WD40喷喷各各部位看。没风的情况下猛拉几下猛的看锁不锁尾。确实象主桨转速不够拖累尾桨转速导致反主桨作用力不足,如果不想大工程,你就稍微放松一点点点皮带看看?

网友:
陀螺感度低了

网友:
seifer兄应该发个套图出来大家看看啊

网友:
右旋?左旋!

网友:
正常的,如果你用750或780陀罗仪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尾舵机行程都全满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逆时针转动 应该不会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加油门的意思就是猛拉啊,就是尾巴右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设定偏高,主桨转速不够拖累尾桨转速导致反主桨作用力不足。降低螺距与油门比例,就会有更好的表现。

如果是皮带传动,建议检察皮带松紧,有可能是皮带过松或过紧,拖累系统转速。细微的松紧调整,都会有很大 ...

几位大哥 人家说的是右旋 这个是反推力过高才会出现的  如果是反力过低那是左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直都用750,也没事就是炸了一次就这样了

网友:
单项轴承未锁死,动力突然增大就那样

网友:
0模式为起飞模式,最小油门为0,螺距为0
1模式搞成航线模式,最小油门为50%或40%,螺距为0
保证会好很多很多,我的机子就是这样的,空中猛加油不怎么甩尾,不会失控,爽爽爽
2模式先空着.保险起见.全为0,我还没学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