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 RX-2612V

楼主(2010-10-29):
雖然 EP200 少人討論,還是分享一下舊瓶裝新酒的樂趣。

EP-200 裝上華科爾 RX-2612V 接收機,只比一般接收機略貴的價格,簡單就能擁有三軸陀螺儀的功能,讓飛行更平順,還能少裝尾陀螺或是GU-365,好玩也好飛。
唯一缺點是鎖尾比較弱,稍微搖晃,但不影響飛行。

EP-200 前置接收機

EP-200FES 後置接收機

接收機後置很方便調整

伺服機正轉或逆轉的差異會導致接收機安裝位置不同,為配合接收機安裝,ELEV和RUDD伺服器安裝方向相反,目的就是讓自動平衡方向正確。

平衡翼外加三軸陀螺可以飛得更平順。

無平衡翼表現比 GU-365 還好,手感和有平衡翼機差異不大。

另外再貼幾張照片跟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无副翼的EP200
看图用的是辉盛的SG91R陀机,此陀机性能如何,是数码陀机吗?

网友:
接收到不贵 但还得买个控~~~~

网友:
不错!!!性价比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FES使用輝盛SG91R沒錯,有平衡翼的用亞拓DS410!
SG91R電流略大於410,解析度差一點,聲音大一些,速度略慢一點,價格便宜非常多,用起來沒問題!

网友:
可惜要买华科尔的控啊~可惜2801没有中文啊

网友:
我也是覺得可惜在非得要買華牌的控才能使用

网友:
这正是玩华**的升级之道啊

物尽其用   重量还轻

就怕性能差点

网友:
設定上 還在一頭煙.....暈死
ej189大大 可給點設定上的提點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設定並沒有特殊之處,只要注意控制螺距就好。
發射機:
Normal油門:0~100曲線
ST 油門:100%

Normal D/R 70% EXP 30%
ST D/R 100% EXP 40%

Normal Pitch 40~65%
ST1 Pitch 33~67%
ST2 Pitch 28~72%

接收機:
Delay、Sense、Ext、Rudder Ext 全部50%

重點是Delay 不能太小,不然數位伺服機動作太快,陀螺儀修正動作瞬間完成反而無法控制。
更重要的是要配合自身設備和個人習慣來修正,像我兩台EP200螺距量就不同,而且我注重性能而犧牲穩定性,不要死抱一個數據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Normal油門:0~100曲線  ----0 25 50 75 100
ST 油門:100%                  ----100 100 100 100 100

Normal D/R 70% EXP 30%<----這個自己調手感
ST D/R 100% EXP 40%      <----這個自己調手感

Normal Pitch 40~65%
ST1 Pitch 33~67%
ST2 Pitch 28~72%

接收機:
Delay、Sense、Ext、Rudder Ext 全部50%<---這個才是重點

謝謝 ej189大大

网友(2011-01-03):
好文!不要沉了

楼主:
好吧,既然還有人對EP200有興趣,就再貼些近況吧!

後來把平衡翼那台裝上泰世255的無副翼頭,設計好多了,振動少虛位少!

另外把尾伺服球頭位置外移,尾巴也鎖得硬梆梆,原來是 RX-2612V 尾舵設定比較靈敏(原配在4F200上有三個尾槳),需要更快的伺服機反應。
自此EP200就可隨心所欲亂飛了!

把AILE和ELEV陀螺桿度調到100%,飛起來非常平順,要當空拍平台也可以(只要能消除振動)。

直接把數位相機架上去也能飛,總起飛重量515公克,飛到10層樓高也沒問題,只是穩定度略差,畢竟旋翼很小,超重太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能说,你太强了
飞行
动手
摄影
欢迎常来

网友:
相机不错  风力发电机 很美

网友:
数字舵机需要的延时小 还是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數字舵機延遲要大些,才不會修正速度太快,機子很不穩。
Delay=0過度靈敏根本不能飛,越大越柔和。

网友:
谢谢ej189^^ 那么第2问 模拟舵机又该怎样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擬舵機還是有轉速很快的吧,還是要看舵機轉動速度來調整,就自己實驗看看吧!
我的數位舵機Delay=0會亂跳,50%可操控,現在調70%更穩一些但又保有靈活度。

网友:
喜欢那个101US啊  好像买不到了。。。。

网友:
请问ej189 我有个朋友是2612v接收机配华科尔7601数字舵机锁尾 目前有金鱼尾现象可以让他来请教你么?

网友D:
2612应该怎么调?我也买了,准备装在火狐EP220上面

网友:
请问 RX-2612V 的2.4G接收部分能分离开拆换改装成其他的2.4G接收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前兩台EP200都沒有金魚尾,只是鎖得有點鬆軟,不影響飛行。
後來其中一台把尾伺服球頭外移,尾巴就鎖得很緊,但另一台卻變成金魚尾。
目前還沒控仔細研究,只知機身振動也會產生嚴重擺尾現象,包括主旋翼振動還有尾旋翼高轉速時的共振都是可能原因。
至於這個振動哪來的,就是零件用久摔久的間隙吧,包括主軸承固定座和尾滑套都有嚴重間隙,換新才解決。(前提是主尾軸都沒歪,主尾槳都平衡到接近完美程度!)

网友:
能给个具体配置单吗、最近打算入个EP200
手上已有2801控和2702V接收机  和好盈18A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2702就容易了,接收機喜歡裝哪都可以,事後再切方向開關就好了。
但所有伺服機都要數位伺服,不然會出問題。

网友:
515公克  厉害! 这贴要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12应该怎么调?我也买了,准备装在火狐EP220上面

2612v天线向飞机前安装,这时候尾舵修正方向是反的,其它修正都是正确。把尾舵机安装在机身左侧就可以了。

网友:
要顶到天荒地老

网友(2011-02-10):
引用 楼主:
好吧,既然還有人對EP200有興趣,就再貼些近況吧!

後來把平衡翼那台裝上泰世255的無副翼頭,設計好多了,振動少虛位少!

另外把尾伺服球頭位置外移,尾巴也鎖得硬梆梆,原來是 RX-2612V 尾舵設定 ...

请问如果要在200v2FES上换上 255的无副翼头行么?需要改哪些配件?

楼主:
這應該是200/255通用的無副翼頭,使用3mm貫通型橫軸和新的槳夾,但主軸要用83mm短軸,拉桿長度比較適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應該是200/255通用的無副翼頭,使用3mm貫通型橫軸和新的槳夾,但主軸要用83mm短軸,拉桿長度比較適當。

多谢ej189兄的回复.3mm的横轴很喜欢.
刚才去淮安人那里看了一下,200和255的新FES头,外形好像一样,但是价格和货号都不一样.
有可能不通用. 请淮安人来确认一下先.买错就搞了

网友:
總起飛重量515公克,飛到10層樓高也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買的是
203698 FES 新型2槳無平衡桿旋翼頭

网友:
我正在想给我的ep100上这个旋翼头配83短轴,又闻这样的配置在100上会导致震动增大!(旋翼头增宽)还在纠结中!

是否可以把此旋翼头宽度改窄和100pro那个旋翼头一样的宽度后使用!

请不吝赐教!

楼主:
個人覺得振動和大小沒關係,應該是安裝的問題。
新形FES頭使用3MM橫軸,O形橡膠墊圈多一圈,每邊有兩圈重疊在一起,這個間隙比較難抓。
橫軸鎖太緊壓迫橡膠時,主翼沒有減振效果,振動會變大。
橡膠有間隙時,主翼容易上下擺動或是重心偏一邊而振動。

所以泰世有出0.04mm的紙墊圈,用來填補縫隙用,參考泰世:
203847-203848 3mm 橫軸O型環(硬度50)(硬度90)及紙墊片組說明書http://www.gaui.com.tw/html/tw/program/files3/download.asp?sn=653

我的新旋翼頭有墊一片來填縫隙,但是螺絲鎖太緊會搖不動(幾乎沒有減振),放鬆又容易有間隙,不是很好調整。
會傳出振動變大或許和這有關,日前我這台FES有振動會搖尾,更換許多零件都沒辦法消除振動,最後竟然在這裡把振動消除。

泰世旋翼頭的橡膠環是塞在旋翼頭內,除非你有铣刀,不然很難加工出與他相同的內凹圓柱。

當然,把旋翼頭寬度縮短後,減震墊圈的硬度可能還要調過,不然搖晃也會加大。

网友:
非常喜欢泰世200这样的小电直,正打算入一台

网友C:
200的机身确实合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的机身确实合理很多了

如果255的机身再短一点,用200的浆那就完美拉

网友:
佩服!拍照很美!真的

网友(2011-03-13):
接收机插电变信号时,电变插动力吗?请指教,谢谢,我的电变是泰式原装的

网友G:
2612设置电变时使用外部電源來開機,再接上電變訊號線來設定时,电变接动力电池吗?请指教,谢谢,我的电变是泰式原装的

网友:
看到楼主飞得这么好,羡慕不已啊

网友C:
我的ep100起飞重量已经238g了!是不是该减减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612设置电变时使用外部電源來開機,再接上電變訊號線來設定时,电变接动力电池吗?请指教,谢谢,我的电变是泰式原装的

是的,電變訊號線可直接接著(紅線拆掉),2612通電連結後,油門100%後接上電變電源,嗶嗶兩聲後油門0%就設定好了。
設定一次過後就不用再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ep100起飞重量已经238g了!是不是该减减肥了!^^

看資料寫EP100飛行重量是180g,238應該重了許多,特別是他的旋翼直徑只有340mm,螺距角度太大的話槳的效率會降低。
若減不了重又不想增加槳的直徑,把轉速提高吧。

网友:
AKE 5000KV的电机

现在用AKE 880 15c的电池悬停基本是10分钟到低电压报警(3.3V) 下来测电压为:3.7v单节!

估计可以减掉就是那些线,因为一只嫌麻烦所以都没有来得及减肥。还有就是不用那个低电压报警器(BB叫)也能省几g,

我是无副翼的ep100本身该轻一点的,没想到现在越来越重了。之前才210g左右。改了些金属件后慢慢重了起来!

求解。。。

网友:
EP100貌似小了些看来还是EP200好!准备搞EP200!

网友:
经过一番减肥现在229g了!如果给2702v去掉外壳估计还可以剪掉10g!

楼主:
外殼應該沒10克重吧,況且拆除後怎麼固定跟避震呢?小機要減重比較困難,再減下去也有限。

EP100旋翼尺寸太小,靠螺距硬拉的話飛行效率會瞬間降低,最快的方法就是換馬達齒提高轉速,損失一點扭力,但換得高效率,飛起來會比較輕鬆靈活。

其次是增加旋翼長度,原本340mm直徑太小,每根槳只要增長10~15mm就可以提高非常多的推力,這是讓旋翼更有效率的方法,只要不要掃到尾槳就好。
以前我飛52#的時後就發現主槳的展弦比太差,因此用這方法讓載重增加許多並延長飛行時間,當時就是買EP200的SP塑膠槳剪短來用。

看看還是EP200比較合理,相同的槳寬,長度卻由160mm延伸到200mm,效率高很多啊!
不過飛行效果還是要看技術,老外的EP100也是飛得嚇嚇叫,就看你怎麼操控吧。

最近發現我勤於修機試機,卻幾乎沒有練習技藝,難怪進步程度有限,不過比起半年前多少飛得比較準一點、動作俐落一點。

网友:
2702v的外壳我称过 貌似就是10g的重量! 昨晚简单的减肥后现在是228g

还有那些线没有剪短。应该还有减肥空间!

我飞机重的原因估计是改金属件的缘故,还有用了250SE的加厚脚架造成的!

网友:
错了错了 是整个接收机重12.7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