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的在凤凰模拟器中的苦恼!

楼主(2010-10-29):
最近买了个futaba 10C HP版  和一个凤凰模拟器2.5,安装好凤凰后,连接遥控器,提示能连接上,但是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在设置控的选择窗口,没有futaba 10C的控选择

楼主:
自定义中,每个通道都是白色的条,没反应!真的是老鼠拉龟啊..............严重影响入魔心情!

网友:
我也用10C 好好的,看你的情况先检查遥控背后的借口是否有效 如果有效果 USB模拟器的灯会闪。 还有要确定 遥控用PPM模式。

网友(2010-12-06):
有可能是线有问题,我的也曾有过

网友:
看来是方口线,没有插到位

网友:
一般都是方口线的是,质量都不行,你把方口拆了,里面有一红线和一黑线你接在这图上面那两个箭头的地方,接那个我忘了,你试下错了也没事的我试过,下面那两个联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我刚收了论坛上的二手10c,买的9合1模拟器。不过运行正常,听说10c方口经常遇到接触不良的情况,我的新的也有类似情况,建议楼主还是检查一下线

网友(2011-03-17):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知道怎么联系你,可以联系一下我吗13868386815急需帮助关于我的10c

网友:
我的10C也是后面插口接触不好 现在插的都活动了。万般无奈我只能用天六A玩凤凰,飞直机。

网友: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跪求,省得10C总在家闲着

网友:
我对比过,现在的Futaba的方口,没以前的Futaba方口质量好了,这应该不是一批货两批货的事,想想Futaba最近都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