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55 HZ-R要上市咯

楼主(2010-10-29):
刚刚在RC Mania上看到的消息,OS 55也要出HZ-R版本了 ,不知道会有多暴力
原帖地址: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id=479

网友:
不知道飞几个起落会拉缸

网友:
应该和YS50的差不多吧,YS50的化油器原本就带了这个结构~

网友:
想暴力直接把91安600上去吧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加大马力,是让供油更稳定吧?说的不对请高手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加大马力,是让供油更稳定吧?说的不对请高手纠正

正確

网友B:
OS55暴力程度是足够的。
而活塞易穿孔,才是OS55最致命的缺 陷

网友:
活塞易穿孔,不符合os的一贯品质啊!

网友C:
这个稳压器能不能单独买一个,然后装到原来的55H上去呢?

网友:
那个是帮补油系统,有个硅胶瓣膜在里面的,保证暴力3D供油稳定

网友:
这个一定到搞一台来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稳压器能不能单独买一个,然后装到原来的55H上去呢?

可以,不過價格~你可能會想買一個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55暴力程度是足够的。
而活塞易穿孔,才是OS55最致命的缺 陷

調整很重要
我只有早期傻傻的把曲軸螺絲上膠,拆的時候把外殼弄爆
還有斷過活塞環

穿孔我還真沒碰到過。

网友:
用个55的,很快坏了,另有朋友的两台也坏了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