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能改成2。4g吗?

楼主(2010-10-29):
如题,Futuba 6EX-PCM 这个能改成2.4g吗
这个控现在还有人用吗?我想入手这个控~晶体有什么不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可以改啊!自己买个飞梦的套件就可以改成2.4G的了,关于AM FM的控为什么没人用了,最主要还是怕串控,现在比赛也规定用2.4G的控了吧!

网友A:
你把72M的晶体换成2.4G的就可以了,不骗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72M的晶体换成2.4G的就可以了,不骗你。

你找的到这种晶体吗?

网友:
我一直用PCM的空!别人都用2.4G也不怕和别人串频,个人感觉pcm速度比2.4G快。遥控距离也比2.4G远!

网友B:
告诉楼上一个办法,就是拿个普通晶体,然后把晶体放在水里1小时,拿出来后写上2.4,这样就变成2.4g了,如果把遥控器放在水里泡一个小时,遥控器会变成任意通道以上的了,还可以有烟火表演呢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太不正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楼上一个办法,就是拿个普通晶体,然后把晶体放在水里1小时,拿出来后写上2.4,这样就变成2.4g了,如果把遥控器放在水里泡一个小时,遥控器会变成任意通道以上的了,还可以有烟火表演呢

网友(2012-03-20):
Futuba 6EX-PCM ,和天7比,哪个稳定?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2012-11-27):
引用 网友B:
告诉楼上一个办法,就是拿个普通晶体,然后把晶体放在水里1小时,拿出来后写上2.4,这样就变成2.4g了,如果 ...

无聊

网友:
水泡法可行,我已经试验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