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的0404 玩凤凰能不能设置出熄火降落呢??

楼主(2010-10-29):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模拟,但是有时想连连熄火降落   不知道这个控能设置不??

模拟器里有熄火降落的练习模式,但是我想和正常的动作连接起来练。所以想问问怎么设置熄火降落     如果没有办法我就准备换个6同的控  来练习了。。。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估计只能换6通的了

网友:
可以的,在控的设置中用键盘模拟熄火开关。

网友:
凤凰的熄火降落很假的 还是G系列的比较真

楼主:
请问 LS的两位兄弟。在那里设置键盘上的熄火啊 在KEY里没找到

网友:
如果只是玩模擬的話,想要有正常的切換Idle Up 及 Hold ,建議你選這種,模擬的搖桿控,可玩很多套模擬 ~
Esky 6動2.4G搖控器,只能控制熄火降落,為第5通,定速倒飛,受到程式混控,無法使用,只能改變通到,直接一開始就進入,定速倒飛模式~
不然就選擇 6 ~ 8通到的,市面上販賣的,搖控器也可 ~

楼主:
看来不光要换控了。。。而且还要个最少6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