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轴振动很大

楼主(2010-10-29):
第一次玩船。收了个2手电船,今天拿到手上,装了电池,一拉油门,船振动很大,一摸原来船轴在振动,但油门上了高速后,振动就小了点了,请问各位老鸟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不正常  特别还是2手的

楼主:
请问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具体自己慢慢研究下还是能看出来的  毕竟船上的传动部件就这么一点

网友:
LZ最好上照片,你这样空说有什么用?

网友:
真的不好说!

网友:
上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玩船。收了个2手电船,今天拿到手上,装了电池,一拉油门,船振动很大,一摸原来船轴在振动,但油门上了高速后,振动就小了点了,请问各位老鸟这是正常现象吗??

共振把

网友:
同心度的问题吧

网友:
絕對正常。lz可以放心使用。
沒猜錯lz應該是用硬軸的mono。軸是2mm的頂針之類的條狀物

网友:
楼上高人

楼主:
不是啊 和虾哥以前的一样的玩具改无刷的 环奇948
图片: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0MDEwMjgw.html
有没有感觉到振动
还有这船重心怎么调节 卖家跟我说电池放后面 船前面还要放快电池配重的 今天开了下船如果前面不放电池配重的话 只要碰到水就快 其他时候打不到水 速度超慢 求解决办法!!

楼主:
2218电机 70A电调 4MM硬轴 30的桨

网友:
看不清楚用的是万向节还是锁头,

是这样的,船壳塑料的更觉得震动大,

我自己做的也这样啊。

视频看了,你的遥控器怎么那样的啊?貌似没外壳?哈哈哈

网友:
这种万向节很差的 有些同心度不是很好  而且还不耐用 一下就会出现磨损

网友:
LZ这船收来多少钱?你这万向节没用的要换个联轴器,但是你这船电机个轴因该是不同心的,就算是换了联轴器可能震动依然存在

网友:
把这个搞上去。不震。

网友A:
 用20楼虾哥的轴系保证没震动,我正在用,而且已经买了第二个了!

网友B:
一般震动主要来自电机和轴系。转子平衡比较好的空转时震动很小。轴系装配不好会带来明显的震动。轴系的装配对船来说非常关键,一般没有把握的话用楼上那种重型轴系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轴係太重了。。。用的话,看结构,应该不错的。。但是想要船跑得快,在同等功率下工作,肯定是轻的船吃香。
个人遇见~~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指教,请问虾哥轴系淘宝地址多少的

网友D:
硬轴配软轴能解决伐???硬轴接锁头,然后再接软轴,最后用锁头固定电机。。。。但是软轴不能太长,不然振的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