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的425还是FY的500GF?

楼主(2010-10-29):
只想感觉一下500级的稳,3D不是考虑的目标。

泰世的425坛子尽是赞美之词,但我对其复杂的传动和尾舵机的连杆不敢苟同。
同价位的FY 500GF,由于是“寨”YT,加上已有数架450,给人微微信心。

诚请玩过这两款机的同仁发表高见,特别是两种机都玩过的高人来讲一讲。

网友A:
Z拐尾变距拉杆,实际使用是没问题的。
山寨500的精度,还是算了。

网友B:
泰世425我看做工还有图片,感觉不错的!

网友C:
推荐425,精度高可靠性强!好飞!

网友D:
425...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Z拐尾变距拉杆,实际使用是没问题的。
山寨500的精度,还是算了。

对于传动方面有何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世425我看做工还有图片,感觉不错的!

你连实物都没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5...不会错。

为什么?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425,精度高可靠性强!好飞!

看你有YT的550和425,你对425的精度有如此称赞那425的精度应不错。
但可靠性?这么复杂的传动你认为不影响可靠性吗?

楼主:
今天应该人多,顶起来

网友:
谈谈具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有YT的550和425,你对425的精度有如此称赞那425的精度应不错。
但可靠性?这么复杂的传动你认为不影响可靠性吗?

楼主观察得还真仔细哈!

425塑胶板的材质不错,所以精度也还不错,复杂的传动时为了让买家可以自由搭配动力而设计的。 和可靠性并没有太大关系。
说句笑话:估计GUAI知道自己的其他东西都不咋地,就空机精度还行,所以出了这个最适合DIY的JJ。

不过因为传动过于复杂,所以动力损耗相对就大了些。425的诟病也在于此。500加轴传的那效率肯定高多了。

推荐425是因为它比较适合作为新手练习机来使用,因素有三:
1、塑胶板有韧性,炸鸡时可以缓解一些重要部件的动能冲击,炸鸡成本比较低;
2、飞机尺寸比500大,飞机越大飞行越稳定;
3、塑胶板空机本身才460,和山寨500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选425,关键一个子——“稳”:loveliness: 反正我那台的感觉和50油机差不多

425的塑料件做工不错,塑料的好处是炸机要么把零件炸废,要么没事,没有金属件那么多变形的几率,也就是炸机后只要保证三轴不变形,不存在太多误差。我以往飞其他500以下机型的习惯是炸机如果炸大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换横轴,严重就换主轴,炸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换尾轴,这样就很少为精度头疼。
还有,硬度不足的金属件远远不如塑料见好用,不过话说回来,如果450以下的机型用塑料件的话,塑料老化发脆的弱点又会明显。

动力损耗确实是一缺点,本来由于塑料版425的重量很轻,蛮以为会很省电,实际飞行却和体重的其他牌子金属机耗电差不多。
补充一点:我的425现在用别人已经看不上眼的GY240锁尾,到目前为止能满足我的半吊子水平3D

趁机借宝地晒晒机

趁机借宝地晒晒机

楼主:
请其他高手继续,在下恭听。

网友:
425是好机,不过配件没有YT系列的好找和白菜价格!

网友:
也在关注425。。。。关键是配件与价格

网友:
还有个好处,十字盘双推结构再加标准舵机可以很大程度防止炸机坏舵机,不过缺点就是没有直推来的精确。机体定位很准确,练习机!我的425炸机舵机从来没扫过齿

网友:
我当时也跟楼主一样这2款旋了很久,心里一直在纠缠着买哪个好呢,后来想想425怎么说也是原厂出品,精度高,FY500怎么做也是山寨,仿造产品,精度肯定差很多,再说FY500有几个价钱的货,GF是最差的,就算是1200的货那精度可能也没泰世425的好,至少我发现我买回来的425精度真的很好,以前买过FY450的很多配件那精度实在太差了,现在泰世425副厂件也多了,还是建议你买泰世425

网友E:
没可比性。一个是国际品牌原厂的。一个山寨杂牌低端机(什么小作坊生产的都不知道)。无论从精度 强度 性能 可靠性拿FY1200元的全金属都不能跟460元的425塑胶比。就是拿亚托原厂的全金属500来比都得掂量掂量。那个450元FY500让我飞我都不敢飞,必竟是500级的大飞机呀。而这个425比500还要大,飞起来有油机的感觉了。

网友F:
LZ不妨两台都买,价格也差不多,貌似FY还略贵,完事儿LZ装机之后再说下感受

PUG -2 误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可比性。一个是国际品牌原厂的。一个山寨杂牌低端机(什么小作坊生产的都不知道)。无论从精度 强度 性能 可靠性拿FY1200元的全金属都不能跟460元的425塑胶比。就是拿亚托原厂的全金属500来比都得掂量掂量。那个45 ...

这个有些太夸大了,亚拓500全金属机不是425那个塑胶版所能比的,前两天装了台425,塑胶机身最大的好处是安装确实很方便,塑胶大桨夹和金属十字盘不错,不过旋翼头整体精度并不是可以和亚拓旋翼头相比的,尾轴有些串位,尾推一般,最让人喜欢的是用标准舵机、双推、粗壮的尾管和XL皮带,这肯定会耐用
这个价位能买到这样的机子确实非常划算,打算再买几台作配件

网友E:
不跟你争论此话题。亚托500和泰世425我都有,自己比较的感觉而已。我500用430浆(只能用430浆),我425用485浆,浆大了飞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425飞起来更爽。所以才这样说“掂量掂量”。没说比亚托原厂全金属500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跟你争论此话题。亚托500和泰世425我都有,自己比较的感觉而已。我500用430浆(只能用430浆),我425用485浆,浆大了飞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425飞起来更爽。所以才这样说“掂量掂量”。没说比亚托原厂全金属500好 ...

是我理解错了
425确实很值得玩玩,我也是刚进了一架装起来看看,桨大确实好飞,600更好飞,不过出去带着也确实不方便,我是从600到450现在折腾500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不妨两台都买,价格也差不多,貌似FY还略贵,完事儿LZ装机之后再说下感受

你这是废话,有那个米还在这里听你的废话?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们的指点。
请大家继续

网友:
可以考虑-GT-500/
性价比很高!、

网友:
本人正在飞GAUI425。整体精度OK,就是机体过于笨重。不适合3D剧烈飞行。新手拿来联系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标准尺寸舵机。

不过最近有了上台500的想法,因为拿它飞3D是个噩梦。。

楼主:
越说越明。大家继续

网友G:
哎 要是YT 500 550 配件啥便宜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 要是YT 500 550 配件啥便宜点就好了

没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