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钻改铣是不更方便了

楼主(2010-10-30):
淘宝发现一种钻夹头,夹头后面有三个螺纹孔,可以与钻接杆螺纹固定,这样就不用担心夹头脱落了,上图大家看看,俺是新手,不懂,也许大家早就知道,别笑俺无知啊,不知者不怪啊

网友:
还没看到过这种钻夹头啊

网友A:
一般上紧了你会头痛怎么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紧了你会头痛怎么弄下来!

看来楼上用过的,请问拆卸很麻烦吗?麻烦的话还真不能要

网友:
觉得钻改铣用这个用处不大。如果担心铣的时候夹头被拉下来,用螺丝拉住夹头,那么,夹头是不会掉下来了,但由于钻夹头的夹持力不够,铣刀依然会被向下的力拉慢慢拉出来。我有一个钻夹头,被人焊死在接杆上了,铣的时候吃刀稍大点(>1mm),铣刀要么被往下拉,越铣越深,要么被往上顶,越顶越高。

网友:
没见过这种钻夹头。

网友:
夹头夹力不够,同心度也不好,优势是价格便宜,

网友:
可以调整圆跳动的钻夹头,可还是钻夹头。

网友:
如果主轴是锥孔的话就用铣夹头吧 要不就用ER杆

网友:
和俺的7045上标配的一样的

网友:
LZ哪看到的。。PM我淘宝地址。。。

网友:
作用应主要是调节同心的问题  这和以前那个改洗的朋友做法一样  确实可以微调。

网友:
不带螺纹孔的也照样能紧住  你涂点厌氧胶  装上夹头 就掉不下来了

网友:
我的金丰7045 标配的就是这种钻夹头。

网友(2011-07-31):
西陵的 铣床上配这种连接杆。

网友:
我刚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没有刀杆,只有一个夹头和锁钥,目前用不上,需要的可跟我联系。

网友:
呵呵,图上看是扁尾的锥柄,没有拉杆。钻夹头是锁住不掉了,会不会连带锥柄整个掉下来呢

网友:
一直觉得钻改铣是瞎折腾 轴承配备不一样的 除非改主轴结构

网友:
er25 mt2  上哪买  能介绍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