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YT450 PRO悬停时晃动是什么原因,快失去信心了。

楼主(2010-10-30):
我的450悬停时会前后晃动,不是抖得很厉害那种,是点头那样,不能稳定地控制住,排除了双桨和转速不够,想请教前辈们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故障的?谢谢啊!

网友:
点头多半还是转速不够,另外,抖舵也会有这个现象

建议检查一下十字盘后面那颗舵机。

网友A:
横轴减震圈太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减震圈太硬
学习了

网友:
螺距大了

网友C:
是对调机失去信心? 还是对飞行失去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对调机失去信心? 还是对飞行失去信心?

谢谢前面朋友们的帮忙。可能我真不是玩模型的料,一个月最多飞两天,其它休息时间都在换零件排故障中度过。

网友:
应该是调机吧,呵呵

网友:
调好了就爽飞了啊。

楼主:
听说大桨上得太紧也会这样是不是啊?

网友D:
什么舵机?其他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朋友们的帮忙。可能我真不是玩模型的料,一个月最多飞两天,其它休息时间都在换零件排故障中度过。

不要轻言放弃。
对于故障,多搜索一些帖子,一定有人出现过跟你一样的故障。
更重要一点,要多想想"为什么"。
对于技术,要多练模拟器。节省米,减少炸鸡,节省修机次数和时间。
对于修机,不能烦躁,我换个接收机就花了整整4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舵机?其他是什么配置?

十字盘陀机是202,其它是原装的亚拓450 PRO。

网友:
哦这个我问题我昨天也出现过,开始时是直升机在地面自已高速自转锁不住尾,后来检查排除了,然后就是你说的晃来晃去的,我的是起飞后直升机会前后像冲浪一样晃动,但晃下它就平稳了但飞了下旋停后又出现这情况,后来我仔细的想和研究后,把我那付前天飞时刮在地上已很批了的尾浆换掉,就一切正常了,开始我也以为是我的舵机啊陀螺仪的问题,有时心细点好好想想看下飞机上自已换了些什么东西那那些东西就容易找出故障地方了。

网友:
请仔细检查你的尾传动~~~~~~~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
螺距调小

网友:
细心再细心,加排除法。我PRO低速上下抖尾近地一个月,最后是副厂尾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