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入门问题

楼主(2010-10-30):
正在努力学习中,但想尽量找一条合理的路练习。请教各位3D高手,入门3D的前提是什么?从哪些动作入手会比较合理?

我现在正在练习倒飞4面悬停。。。。

网友A:
我想把正飞所有的动作和技巧都练到位,练到熟能生巧融会贯通的地步,再进阶倒飞和3D。
听很多人说,会倒飞了,简单3D也会些动作了,但正飞还是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把正飞所有的动作和技巧都练到位,练到熟能生巧融会贯通的地步,再进阶倒飞和3D。
听很多人说,会倒飞了,简单3D也会些动作了,但正飞还是飞不好。
踏实 求稳啊

网友:
倒飞实在是艰难。

网友:
倒飞不能急。需要时间积累。

网友B:
正飞前进——》正飞倒退——》倒飞前进——》倒飞倒退——》3D

当然也可以在练习碰瓶颈时,跳过1、2个动作,直接练习后面的动作,完成后再回过头来练习前面的瓶颈动作。

有些人基本功尚不扎实,但却会飞一些3D动作,定点起降都做不到位,却能做走样的钟摆了。

如果仔细观察下周围,这些人还是很多的。这些人一般都比较受商家的欢迎。

其实,有些3D动作要做出来还是很容易的,特别是暴力动作。问题是,万一碰到意外情况,如大风等,如果基本功不扎实的话,根本不知道如何修正和救机,炸鸡就在所难免了。

我也建议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玩直机,技术上是急不来的。

网友:
3D的基础动作:正倒飞八面悬停,八面正侧翻,八面刷锅,自旋悬停,自旋航线。练好这些基础动作后,再练难度高的动作就很容易上手,而且不容易炸机~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也一直觉得要基础扎实。所以每次玩模拟器的时候依旧练习悬停,现在正在熟练航线,问这个主要是看看大家的经验,哪几个是重点,要多练习练习,嘿嘿

网友:
我是跳着来的,悬停差不多了,就飞航线,几个航线过程中,再补八面悬停。航线可以飞不太圆的圆了,就开翻,翻的过程中,再精雕细作航线的动作。总之,先解决有无,回头再提高质量。
否则飞起来就缺少刺激,也就少了很多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飞前进——》正飞倒退——》倒飞前进——》倒飞倒退——》3D

当然也可以在练习碰瓶颈时,跳过1、2个动作,直接练习后面的动作,完成后再回过头来练习前面的瓶颈动作。

有些人基本功尚不扎实,但却会飞一些3D ...

今天我在TPS飞场看一个飞油机的就是,,,,

动作都有 无法定点,,,飘来飘去 好几个动作都强行做了然后修正 看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