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贴塑问题~

楼主(2010-10-30):
导轨贴塑后 丝杠螺母是不是要抬高相应的高度 我用的是0.5毫米厚的贴塑带

网友A:
不用,螺母安装面垫垫片,如果是足料高质量软带,里面超细铜粉会很致密,光线下裁面整体会发出明显金属光泽(质量一般的只能见到零散铜粉颗粒),这样的软带几乎没有压缩量,可以直接当垫片使用.

楼主:
就是中间这个小方块 固定在静止拖板上的 如果贴塑带厚0.5毫米 这个丝杠螺母需要垫高0.5毫米吗?

网友:
不清楚你这个螺母怎样具体安装的,看样子也是要垫个片,25V BF20 螺母是侧面顶的,不用处理,车床中拖板,象上面说的

网友:
越薄越好,厚了工作负荷一大要变形哦

网友:
质量好的软带,重压几乎不变形,工业机床普遍用1.5-2mm的,变形大的都是用料不足,为降低成本.
虽然也能减小摩擦,但寿命就少多了.工厂用质量好的都可以6年以上,质量一般的用1-2年就要换.

网友:
fang的图像,是导轨软带?是不是老FANG导轨软带专卖店的。要是的话问他算是问对人了。

网友:
是呀,有贴塑问题可以随时交流呀

网友:
我来回答, 是要抬高0.5mm. 找垫片可以, 还简单点直接用多余的贴塑脚料抬高

网友:
我来回答, 是要抬高0.3找垫片可以, 还简单点直接用多余的贴塑脚料抬高
不处理也没关系,家用机器,制作粗糙,怕是误差比这值都大把

网友:
我来回答, 是要抬高0.4找垫片可以, 还简单点直接用多余的贴塑脚料抬高

网友:
我也有个贴塑的问题,搭车问下吧~!

我的小机器全部拆开后,拿去机加工贴塑(买好的贴塑带,本来是要自己贴的,后来从新做了个铜螺母,结果要贴塑后在配合打孔固定,所以就直接全拿厂子里干了)
可是厂子里的人都说贴塑是导轨磨损了或者砸伤了才用贴塑带修复的,说新的不用贴
想了想大多数成品机床好象还真没有贴的,想问下,到底什么情况才需要贴,或者新的机床贴和不贴到底有多大区别?

网友A:
是的,现在一般进口的,数控的,高档的机床出厂前厂家就贴上了,普通机床由于成本原因,许多都不贴

1\贴了磨损减少70%以上,而且基本是软带磨(工厂环境下质量好的3代软带可以用6年以上,质量一般的也可以用1-2年),磨损严重后可撕掉重帖.不贴,床身会磨损,只能上导轨磨,或刮研,不是一般工厂和个人能干的.
2\润滑性提高3倍以上,即使导轨调整到很紧,也很顺滑,可明显提高精度和光洁度,另外能减少震动,许多精密机床贴厚软带(2-3mm),就是这个原因.
3\新机床导轨表面相对粗糙,贴后粘接强度好,旧机床如果很光滑,贴前要粗糙化.
4\如果有硬颗粒进入摩擦面,由于软带硬度低,颗粒会嵌入软带,避免床身捣鬼划伤,但最好还是要采取措施,防止硬颗粒进入摩擦面(遮盖或装刮板毛毡)
5\可克服爬行和寸动现象,对数控和精密机床很重要.
6\维修成本低,工艺简单,即使用最好的3代软带,每台家用小机床成本一般也不超过百元.非常适合DIY,如果生产厂家帖,会多收好几倍,甚至上千元.

网友:
哪有卖贴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现在一般进口的,数控的,高档的机床出厂前厂家就贴上了,普通机床由于成本原因,许多都不贴

1\贴了磨损减少70%以上,而且基本是软带磨(工厂环境下质量好的3代软带可以用6年以上,质量一般的也可以 ...

看来回来还要自己贴,呵呵~!
问下,贴了燕尾侧面后螺母位置也横向移动了,怎么解决啊~!因为我送去配合打孔的时候,塞铁已经贴了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螺母安装面垫垫片,如果是足料高质量软带,里面超细铜粉会很致密,光线下裁面整体会发出明显金属光泽(质量一般的只能见到零散铜粉颗粒),这样的软带几乎没有压缩量,可以直接当垫片使用.

是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回来还要自己贴,呵呵~!
问下,贴了燕尾侧面后螺母位置也横向移动了,怎么解决啊~!因为我送去配合打孔的时候,塞铁已经贴了塑了

燕尾贴塑,要把塞铁适当洗(磨)薄

网友:
搭车问

塞铁铣完后怎么变弯了?

网友:
铣刀钝,有应力了,用手轻轻掰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