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257是什么频率

楼主(2010-10-30):
请问BLS257是什么频率

网友:
Lz用的是世纪光大的陀螺?一般陀螺不用设置工作频率的…只要中立点脉冲…1520

网友A:
BLS257是宽频的

网友B:
BLS257是1520, 和S9257是一样的
我正在用, 搭配的是GY520, 从指标上看速度上比9257快了一点点,实际用起来感觉不出来太大不同, 不过LeptonEX著名的尾巴缺 陷在GY520搭配BLS257的情况下有很大好转, 以前用401搭配S9650的时候确实有困难。
寿命应该有所增加, 毕竟是无刷舵机, 但是我只用了几个月, 还看不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