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尾管穿天线--碳素管与电磁屏蔽

楼主(2010-10-30):
本人纯新手,搞了架翼龙从头拼,装到接收机和尾管的时候突然有个问题。
听拧螺丝的声音,这个山寨翼火龙是碳纤维尾管,如果我把70M的尾巴穿在管子里,会不会因碳纤维的导电电磁屏蔽效应导致接收效果打折扣?
对于这个东东偶实在没有仪器可以测,不知道各路大虾是否了解。。

网友A:
潜水不够深, 早就说过了 天线不能在尾管里 要在外面

网友B:
我靠,我一直埋在里面,别且飞了500米,

网友C:
那把天线直接 接在尾巴管上吧 这样直接 拿尾管当天线也可以吧

网友D:
我的天线一直放在 尾管里
没发现任何问题
经常把飞机飞出1500米以外

网友E:
金属的才会屏蔽吧。。。

网友F:
 很多厂家用刷黑的玻纤当碳纤管配飞机以降低成本,差价巨大,而且拉挤管和卷绕探险管性能也大不同,火鸟的天线就是穿管的,但是它是玻纤管

网友G:
尾管 不接到电池上 没问题 屏蔽不了信号

楼主:
这个。。。怎么分辨碳纤和玻纤呢。。。万用表试了试貌似也不到导电的级别。。
要不我还是放外面吧,反正不占地方。。。

网友H:
即使不是导体,固体对电磁波肯定也是有干扰的,
我之前用2.4G做了个实验,中间隔了块木板信号就明显减弱
所以,如果不是3D机之类的近距离飞行机器,还是尽量放外面

楼主:
哈哈,偶尾管用上了,舵机放水平尾翼上去了,尾管不是屏蔽么,正好走舵机线。。

网友I:
2.4G碳管存在屏蔽 其他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