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力所能及的:翻译--Mach3 系统优化指南

楼主(2010-10-30):
今天天气不错,贡献点力所能及的。个人认为比金山词霸翻译的要好一点。

先不用鼓掌,不一定有用。 :-)

----------------------------------

注意:
1.        优化前,请首先试运行Mach3,如果运行顺畅,您可以不做任何优化。
2.        如确定需要优化系统,请先使用msconfig 关闭所有开机自动启动程序,然后重启计算机。禁止自动启动程序通常会解决90%的 Mach3 的问题。
3.        在未发现Mach3运行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不要做任何优化。

Windows XP 专业版系统优化指南
0. 安装Windows XP 专业版到PC。

1. 当您看到安装程序提示你按F6(安装第三方的SCSI 或者 RAID 驱动),请按 F5。

2. 当您看到按 F2 (安装自动系统恢复-Automated System Recovery),不要按F2。

3. 稍等一下,您将看到一个列表。

4. 请选择标“准PC选项”(Standard PC)。

5. 安装Windows XP 时,请确保您为计算机的硬件安装了最新的驱动,这十分重要。

6. 禁止自动更新
6.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6.2. 选择“自动更新” 标签。
6.3. 取消“保持我的计算机最新”。
6yue4ri. 单击“确定”。

7. 禁用远程助手
7.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7.2. 选择“远程” 标签。
7.3. 取消“允许远程协助邀请”。
7.4. 单击“确定”。

进一步优化

注意:
以下的优化尽量不要做,除非上面所有的优化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再次提醒,除非以上优化手段未能起效,否则不要做下面的优化!

8. 将ACPI PC模式转换成标准PC模式
注意:此步骤仅用于已经处于ACPI模式的PC,如果你在步骤0中,将PC安装成标准PC模式,则您不需做此操作。
8.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8.2.  选择“硬件” 标签。
8.3 .选择中间的“设备管理”按钮
8.4 .双击“计算机” 。
8.5 .鼠标右键单击“标准ACPI电脑”,并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8.6 .选择“从指定位置安装软件(高级)”
8.7 .单击“下一步”。
8.8 .选择“不要搜索,自己选择要安装驱动程序。”
8.9 . 单击“下一步”。
8.10. 从列表中选择“标准PC”
8.11. 单击“下一步”。
8.12. 单击“确定”。

9. 在注册表中关闭开机后自动启动的应用
9.1.单击“开始”按钮。
9.2.单击“运行”。
9.3.键入msconfig ,然后按“回车”。
9.4.单击“启动”标签。
9.5.取消所有选项。
9.6.单击“确定”。
9.7.退出msconfig 。

10. 关闭“启动程序组”
10.1.右击“开始”按钮,并选择“打开”。
10.2.双击“程序”。
10.3.双击“启动”。
10.4.删除任何您认为您不需要的应用。
10.5.关闭窗口。

11. 将Windows的主题设置为“经典”
11.1.右键单击您的“桌面”,然后单击“属性”。
11.2.按一下“主题”标签。
11.3.设定主题为“Windows经典 ”。
11.4.点击“确定”。

12. 禁用索引所有的NTFS驱动器
12.1.双击“我的电脑”。
12.2.右击“硬盘驱动器”,并选择“属性”。
12.3.在底部,取消“允许索引服务编制索引文件以便快速搜索”。
12.4.单击“确定”。

13. 运行 diskperf -n
13.1.单击“开始”按钮。
13.2.单击“运行”。
13.3.输入DISKPERF – N,按[回车] 。

14. 禁用MSN Messenger
14.1.双击系统托盘中的MSN Messenger图标。
14.2.跳过“互联网设置”,“登 陆”等等,选择“取消”。
14.3.选择“工具”->“选项”->“参数”
14.4.取消“在Windows启动时运行此程序”

15. 禁用电源管理
15.1 .右键单击“桌面”,选择“属性”。
15.2 .选择“屏幕保护程序”标签。
15.3. 将屏幕保护程序设置为无。
15.4. 按下底部附近的“电源”。
15.5. 选择所有的选择,确保决不会自动关机!

16. 禁用墙纸
16.1.  右键单击“桌面”,选择“属性”。
16.2. 点击“桌面”标签。
16.3. 将背景设置为“无”。
16yue4ri. 单击“确定”。

17. 禁用系统声音
17.1.单击“开始”按钮。
17.2.单击“设置”
17.3.单击“控制面板”
17.4.双击“声音和音频设备”。
17.5.点击“声音”标签。
17.6.在“声音方案”中,选择“无声音”。
17.7.单击确定。

18. 关于安装应用
不要安装不永远都用不到的应用。保持系统的简单明了意味着系统的快速与稳定。

19. 维护硬盘
1. 双击“我的电脑”。
2. 右击“硬盘”,并选择“属性”。
3. 单击“工具”标签。
4. 在整理磁盘碎片之前,请先运行错误检查,选择“立即检查”。
5. 错误检查完成后,选择“磁盘整理”。
6. 碎片整理完毕后,单击“确定”。

网友:
8. 将ACPI PC模式转换成标准PC模式
注意:此步骤仅用于已经处于ACPI模式的PC,如果你在步骤0中,将PC安装成标准PC模式,则您不需做此操作。
8.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计算机”,选择“属性”
8.2.  选择“硬件” 标签。
8.3 .选择中间的“设备管理”按钮
8.4 .双击“计算机” 。
8.5 .鼠标右键单击“标准ACPI电脑”,并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8.6 .选择“从指定位置安装软件(高级)”
8.7 .单击“下一步”。
8.8 .选择“不要搜索,自己选择要安装驱动程序。”
8.9 . 单击“下一步”。
8.10. 从列表中选择“标准PC”
8.11. 单击“下一步”。
8.12. 单击“确定”。

GOOD。

网友A:
   PC的优化嘛...懒人建议:用超级免子,360,,等专业软件处理...安全也轻松....LZ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全中文的包含细节的MACH3啊,给我份,

网友:
不错!

改天优化一下

网友(2011-08-09):
额滴神啊!这么复杂,这是优化指南,还是排雷指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的优化嘛...懒人建议:用超级免子,360,,等专业软件处理...安全也轻松....LZ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Mach3的优化=PC的优化???
360说Mach3是病毒,用360来优化Mach3!!!!!!!!!!!!.装Mach3的最好专机专用,别的什么软件都不要装。

网友:
LZ好人,有用没用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