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值不值得买?

楼主(2010-10-30):
准备换个控,前段时间看好DSX7,准备下手时却发现有了XG7,又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XG7值不值得买?
如果从XG7和T8FG中选一个的话,应该选哪个?
希望大家多给建议,谢谢

网友:
毫无疑问选T8FG

网友:
预算没问题当然t8fg

网友A:
已入手一台XG7 感觉非常不错! 自身可以回传飞机电压,其他的好像要配传感器才能回传。比较让我喜欢的是朋友的DSX7小卫星接收机常常被炸丢。而XG7不需要小卫星接收机,不仅仅方便还轻便不少! T8FG于它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不是我贬低T8FG只是XG7我个人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本来打算入手一台DX8的,无奈国内一直不上市,XG7只要1950 就入手了
  以上个人仅仅个人意见!

网友:
JR XG7值得尝试,但不能用它作主力控,因为它的接收RG831B实在太贵了,要1000多元,比发射机还要贵,配不起接收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入手一台XG7 感觉非常不错! 自身可以回传飞机电压,其他的好像要配传感器才能回传。比较让我喜欢的是朋友的DSX7小卫星接收机常常被炸丢。而XG7不需要小卫星接收机,不仅仅方便还轻便不少! T8FG于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

不喜欢卫星可以买不带卫星的接收啊, 这又不是DSX7的问题

而且XG7的标配接收长这样(图片取自JR官网), 没有卫星?

网友:
我倾向8FG, 在传统的飞行功能上有优势, 而XG7的卖点双向我觉得对一般玩家意思并不大

网友:
jr的东西只能配它的接收机
还是spektrum的好

网友:
看来双向传输以后是主流了。

网友:
天地飞7好

性价比好

网友:
双向有鸟用,除非你飞fpv还有点用处。 飞动作的人是不可能热衷的,飞的时候还得低头看数据?闲的。 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的接收可以向下兼容dsm2的接收,也许还有吸引力。像jr这样东一棍子西一棒槌的换接收制式,相信令很多人不耻。

网友B:
JR 天天革新 让JR老用户相当囧

新生事物和传统的对弈嘛 两边各有道理

如果我选,我肯定选T8FG

XG7的稳定性、可靠性各方面并没定论,不知道是否有隐含的BUG

做好小白鼠心态又很喜欢数据回传 那就可以下手买

不过要看清楚接收机是不是带传感器和回传功能 不然花冤枉钱确没得到最期待的功能

楼主:
我现在飞450,四面悬停阶段,前段时间控经常会出现信号中断,所以想换控。
我想选个功能还可以,最重要的是性能稳定,飞的时候不需要担心失控的问题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 天天革新 让JR老用户相当囧

这说法我不久前战过, 欢迎继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529&page=2#pid5408138

网友C:
我想请问下 双向功能 在现在来讲有什么用????
特别是飞直升机的。。。
T8FG在这方面功能比XG7强了不止一点,XG7在功能上还属于上一代控。。而且不能升级软件。
T8FG的十字盘细节调整,是除了DX8以外,要跳跃到JR11X  12X  FUTABA 12FG及以上才有的功能,对直升机调整非常有用,而XG7在这方面远远不及T8FG。。
注意。。是远远不及。。

要我说,XG7只是JR推出双向的一个市场试探和实验品。

我看楼主头像应该是飞直升机的吧。。。T8FG  目前乃至将来都不会后悔的选择~

网友:
T8FG是一个旧世代的东西, 不值得买
XG7是一个新世代的东西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值得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下 双向功能 在现在来讲有什么用????
特别是飞直升机的。。。
T8FG在这方面功能比XG7强了不止一点,XG7在功能上还属于上一代控。。而且不能升级软件。
T8FG的十字盘细节调整,是除了DX8以外,要跳跃到 ...

赞同你的观点,就目前来说双向传输真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徒增接收机费用的投入。
而且并不见得双工的就要先进一代,单工的就落后一代了!

网友:
JR是**.还有很多路要走,最好提高软件的开发,不要东一下西一下的就好了.目前摇控高端产品竞争很强.看看差距还是有明显的落后,慢慢的来,前途会好起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啥七托了内裤用两个睾丸跑也赶不上8FG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你的观点,就目前来说双向传输真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徒增接收机费用的投入。
而且并不见得双工的就要先进一代,单工的就落后一代了!

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难道,不就是检测电压的简单电路加上接收机那边加PA么,坛子里面不是有很多高手很厉害么,挺会算成本的,怎么不算算他的成本,加个PA就卖1000多的接收机,怎么没人扔砖呢,果真是外国的月亮就是圆哪
抵制日货,国内的遥控一样的玩,现在都是2.4G时代,还那么迷日货,国内天地飞、华科尔的东西一样用 ,而且价格便宜很多,干嘛死抓住日货不放

网友:
刚买DSX7的路过~~~

网友(2011-05-24):
我用DSX7 但是,玩油的定速是个问题啊。老痛苦了。

网友:
T8FG没什么好说的就算玩FPV也用不上控自带的双向传输。

网友E:
前段也想帮朋友买入门的XG7后来考虑调查一翻发现XG7 就双向以外其他功能跟DSX7 基本一样的,而且回传的只是接收机电压不是4节里电的电压,还有就是温度、螺旋桨转速3个数据就没有了,而我们模友真正要用的是4节里电独立电压或总电压没法回传,后我想可否自己DIY接口电路但不知道数据格式,为此还问过青岛那边,他说没有提供回传数据格式,(我是想买后自己DIY 各种传感器来通过这个回传通道实现有用数据回传)所以就不买了现在准备推荐朋友买T6J比较实惠,
   其实XG7的是不错了,已经给人一个新的概念的,只是的回传数据格式不能公布开源,要是有开源的话那将是航模史上的里程碑,以后就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借助他的平台来回传数据,真的很好,如GPS 信号、高度信号、总电池电压、空速、风速、工作电流、甚至视频信号(不知这数据回传的波特率多少)等等,很有前景了,我估计下款的 XG8将会增加这些数据进去,
   强烈要求JR公司对回传数据接口格式开源,造福我们模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也想帮朋友买入门的XG7后来考虑调查一翻发现XG7 就双向以外其他功能跟DSX7 基本一样的,而且回传的只是接收机电压不是4节里电的电压,还有就是温度、螺旋桨转速3个数据就没有了,而我们模友真正要用的是4节里电独 ...

  开放了数据接口JR就吃西北风去了......看现在的DSM2 的山寨接收才33一个,比天地飞的都要便宜,JR就哭了,赶紧淘汰DSM2,换新系统了

网友(2011-11-11):
看你的需要的,个人觉得XG7够用了

网友:
双向传输你要是用的找到话就7 不然t8fg 就是贵一倍

网友:
用72M的飘过···
感觉2。4G直机用比较方便

网友:
XG7不值得买,DX7s值得买

网友(2012-02-06):
已经入手!

网友:
XG7的RG831B接收机+RA01T双向数据回传模块没那么贵,一般不到600,只是很不喜欢在对频时必须要接上RA01T的做法,虽然之后可以取下...Futaba兼容性好些,但价格一直居高...个人觉得Futaba和JR控的外形设计师都该去进行美感培训,越造越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