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内置BEC还可以加装外置BEC不?

楼主(2010-10-30):
我的是好盈40A的电调,说明书上说有内置5V 3A的BEC,最近加装了一些可能比较耗电的设备,想可能3ABEC不够,想外加一个外置BEC,可以不?可以直接从3S取电不?不然还要带一块2S的
电池
没空间了,450也太重了

网友A:
可以, 把电调的供电线挑出来不接, 另接一个BEC, 学会搜老帖
新版好赢的开关式BEC供电能力应该是不错的, 一般不需要换
另外, 推荐Phoenix ICE, 内置开关式BEC高达5A

楼主:
哦。搜了一下,看了更害怕了,说外置BEC大多有干扰?另外凤凰的电调买不起啊,再说我一个山寨450,凤凰的电调也大材小用了。
说下配置,帮我看看要不要接外置UBEC,不要的话我还是不接了,我斜盘是MKS530.,准备过会儿换新出的95至尊,看了铁汉说这个舵机耗电比较大,所以想起了加装外置BEC,陀螺是GY701,尾舵机是DSW417MG。这个配置用40A好盈的内置5V,3A的BEC足够不?或者是勉强(看过冰人因为尾舵机运行不顺畅而导致瞬间电流过大而导致接收供电不足引起间歇性的瞬间失控)吓人

网友A:
我单独发了个新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3615
你的好盈5V 3A BEC已经是开关式(线性的老版40A的BEC只有2A), 怕么?
都已经打算用DS95这么好的舵机了, 凤凰也谈不上大材小用吧, 又不是Kontronik
舵机堵转/烧死, 那再强的BEC估计也扛不住, 除非你给每个舵机独立供电, 还是要勤检查, 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