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床只自己做刀杆

楼主(2010-10-30):
买了车床以后才发现这是个无底洞啊。
必须买若干附件以后才能干活。
车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
前前后后高速钢,焊接的车刀买了一些,本来是很好的。自己磨刀也找到一些感觉了。
可是一天突然发现华尔街工作者D的刀杆。我动心了。
可是没钱啊。
联系老华,老华很同情我,给我提供了套件,让我自己D。
好在我也算有点基础。
昨天晚上开工,做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锯,今天下午又弄了弄,主要是锉。
居然也成功了。
按捺不住喜悦,发图庆祝。
顺便让大家看看,同老华的比,怎么样。

原料,刀粒,扳手,45号钢料,螺丝

原料,刀粒,扳手,45号钢料,螺丝

丝锥,钻头(老华提供)攻丝扳手

丝锥,钻头(老华提供)攻丝扳手

最主要的工具

最主要的工具

我锯

我锯

我再锯

我再锯

我还锯

我还锯

自制台锯钻孔中

自制台锯钻孔中

红丹,刀粒结合面要刮平,接触面积要大。

红丹,刀粒结合面要刮平,接触面积要大。

楼主: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为了拍照,所以抛光,亮骚吗。
不过抛光也有别的好处的,比如不容易上锈。
可惜最主要的锉刀修理过程忘了弄照片。
当时全心全意的就是一个锉。累的头晕眼花啊。

网友:
 做的太好了!手艺不错的

网友:
小台钻不错,能钻动这块料实属不易。支持。

楼主:
 ,锯神都出面了。
好长时间不锯了。那个长的锯偏了。费了好长时间才锉好。

网友:
好快你就强过锯神了

网友:
真不错 俺也要做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做的真漂亮啊

网友:
做的比我的好多了

楼主:
我现在越发知道铣床的好处了
如果有铣床,我这一下午做几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手工就只做了一个。
我一定要上铣床。

网友:
夹钳很有特色   刀杆做得太好了

楼主:
那个夹钳是我做的专门用来夹线路板的。
这次是友情客串。

网友:
亮,,,真亮,,,蛋7好亮!!!!

楼主:
刀杆做好正沾沾自喜,突然噩耗传来:刀尖要低一个角度才好用。
天啊,我做之前没人告诉我啊。
没办法,修理吧。
也不知道多少度了,大约挫了一个角度。
原先是严丝合缝的,现在调整后后面有了一道缝,没办法,夹上一根铜片吧。
好在这个刀,当初也是打算做光刀的,不受多大的力。
回头试试看。
要是实在不行,就重新做。
现在有了第一把的经验,好做多了。

网友A:
这样也是可以车的哈,,,不过得小心哈

网友:
 LZ很有耐心!期待第二把刀杆

网友B:
这自制钻床升降用的滑台应该够买台普通13的新钻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是可以车的哈,,,不过得小心哈

哪里有不妥吗?

网友:
做得不错,使用效果怎样?

楼主:
还没试用呢,明天拿到单位热处理
然后上试用报告
敬请期待

网友:
 这种刀片本身有角度了,刀杆可以不做角度。

网友:
好漂亮的手工

楼主:
到底听谁的

网友:
是得要角度的

网友C:
这种是数控刀体,质量取决于刀体角度的精度和刀体材质,刀片形状角度都是有标准的,数控刀片质量一般比焊接刀片材质更好,并且排屑槽很规整,而且高度标准,装夹起来节约了时间。但我们DIY用的一般非数控床,所以这种上螺母的DIY刀体要求角度不那么严格,LZ这把刀不错,以后换刀片也很容易,做工很细致,呵呵 ,漂亮 ! 但建议以后再固定方式上改动一下,由于刀体小,刀片也小,所以螺纹也偏小,丝牙寿命较短,可以加装压片的方式,这样刀体寿命也就更长了 ,呵呵: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数控刀体,质量取决于刀体角度的精度和刀体材质,刀片形状角度都是有标准的,数控刀片质量一般比焊接刀片材质更好,并且排屑槽很规整,而且高度标准,装夹起来节约了时间。但我们DIY用的一般非数控床,所以这种 ...

楼上说的对。。   稍微带个6度左右的角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这么多人关心,谢谢。

亮是必须的,要不怎么亮骚。

压片吗,暂时不做了。太麻烦。现在会做了,重新做个刀杆容易的很。

我做这个是用来精车的,开料那样的粗过舍不得用。所以我吧这个刀杆改成了倾斜的。倾斜以后本来严丝合缝的后面出现了裂痕,为了弥补这一缺 陷,我使出了绝技:用样冲子冲,让边稍微涨一点点,这样就好了。
明天热处理。晚上试用,如果好用,我在重新做一把就是了。

以前收过四把坛友自制的刀杆,以进步的眼光看,已经落伍了。我要借此机会,从新做一个。
过程比较简单,钢锯锉刀轮番上阵。刀杆用的是键条,没舍得用老华给的45号钢。
钻那个倾斜的孔费了点事,前后试验了几次才搞定。
美中不足最近力气有点大,边边锉多了 ,只好也用了样冲子大法修补。

网友:
错多了可以垫铜皮,材料可以选锻打过的焊接刀体,但估计你要多吃点饭,才有力气慢慢挫

楼主:
再说吧,先试试这个。

网友D:
可以双面使的刀片,刀杆是要有角度的,单面使用的刀片已经有角度,刀杆就不用有角度了.

网友:
 本来做的挺好的,象楼主用的这种TCMT110204(螺丝和刀片比例判断)本身是带7度角的,刀杆就没必要做角度,车削的时候关键要调好刀尖高度。至于用什么压紧方式也要看刀片,象楼主用的这种小刀片螺丝压紧足够了。本来做的挺好的,改成这样,误导害人啊。

网友:
开头难,以后会越来越顺手

网友:
楼主,你那钻头别挂在磁铁上,而且刀杆可以用轴承钢做,这样只需要在家放煤气炉上烧烧,扔色拉油里淬火就ok了。

网友:
zero兄做的太漂亮了,佩服。终于又要开始zero之我要上铣床篇,不知道看好哪个铣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双面使的刀片,刀杆是要有角度的,单面使用的刀片已经有角度,刀杆就不用有角度了.

fang老大说的对。。。20洞第一把是对的,后来的做法错误。。。些刀片本身带7度的角度,所以安装平面平的就可以,刀片是精加工与半精加工用,
精加工是指 工件调质后或粹火后高速精车,至于在普车上使用数控刀片讲究:就是切削参数= 高速 精车。。。

楼主:
此等难得的反面教材要求射精,以后自己想做刀的必须要看看。看看是怎么把精品变成垃圾的。

轴承钢太硬,不好弄。再说单位可以做热处理,不用在家里浪费色拉油了。

钻头放在磁铁上方便,主要是那些钻头是用来钻线路板的,上点磁不要紧。再说我做了一个消磁器,效果非常好的。

铣床吗,看的眼花,更重要的是现在一没资金二没场地,暂时就不在计划之中了。

看到老华对我的错误做法做了肯定,伤心死了。哭了半天。
可怜我的精品。

不要紧,倒出时间我在搞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自制钻床升降用的滑台应该够买台普通13的新钻床啦。

我这个台钻是专门做来钻pcb用的,买现成的不好用的。
我这个至少钻了2万个孔了。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听谁的

哈哈,早听我的也不至于把刀杆改成这样了。楼主刀片用的应该是三菱的TCMT110204吧,一片要12-13元吧?千万别装上刀片打样冲哦,刀片很脆的。

楼主:
虽然已经很低级了,但是装上刀片打样冲子眼儿的事情还是不会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杆做好正沾沾自喜,突然噩耗传来:刀尖要低一个角度才好用。
天啊,我做之前没人告诉我啊。
没办法,修理吧。
也不知道多少度了,大约挫了一个角度。
原先是严丝合缝的,现在调整后后面有了一道缝,没办法,夹 ...

 好像两个方向都要有角度。

网友:
先回复了才看的后面  。原来刀片是有角度的 。

网友:
这刀片带7度后角,要不要刃倾角主要看用途。这种小刀片一般用于精车或半精车,刃倾角一般取0-5度。所以刀杆可以不做角度了。如果是粗车刀片或者经常用于断续切削,为了提高刀片的抗冲击,要做负刃倾角(就是所说的刀尖向下)。

楼主:
明白了。今天老华也给我上了课。学习了。
这么一个搞错的刀片,想不到这么多人关注。谢谢大家。
同时给大家提醒,以后不要再走我的弯路了。

网友:
你的钻床也应该装饰得这么漂亮啊!

网友:
48楼的正解,讲的好清楚

楼主:
多么难得的方面教材,我用的精品改成垃圾带给大家的经验啊。
所有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的,通通给我加分。
要不然下次我再有精品改垃圾的不发帖了。
让你们也走弯路。

网友:
哈哈哈哈,蛋7被忽悠了吧,,,哥真开心啊~~

楼主:
你等着,翻船,早晚有我报仇的那一天。

网友(2011-04-17):
还是有角度的好,我的数控刀就是

网友:
又学习了!这里能工巧匠实在太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fang老大说的对。。。20洞第一把是对的,后来的做法错误。。。些刀片本身带7度的角度,所以安装平面平的就可以,刀片是精加工与半精加工用,
精加工是指 工件调质后或粹火后高速精车,至于在普车上使用数控刀片讲 ...
高手发言,,,,,,,,,,,,,,,,,,,,,,起到指导方向的作用

网友:
正三角刀片就是方便买一盒可以,,,,,,,,做左90度,,,,,,,,,,,,,..60度.........右90度........ 楼主,,,,,可以报下小钻电机参数吗,,,,,,,,,,,,,,,,,,挺有意思

楼主:
那个电机我是淘宝买的,据说24v转速将近两万
电流超级大。至少10a以上。
我用我的30v15a的电源上24v,声音恐怖。电流直奔电流表的最高点飞奔而去。
马上断电,没敢接着测试。
你在淘宝搜索 香港 电磨 电机
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雪中送炭贴!

楼主的大作给正在准备开工的初学者起到了架桥铺路的作用!贴中各位大侠的指点更是画龙点睛,对初学者的指导、提示作用相当高!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此贴另存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  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LZ好手艺。老华真是个热心人呀

网友:
感谢LZ的付出

楼主:
买了铣床了。
做刀容易了。
闲来无事,做了两把切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你个肺~

30,顶的够狠的。
刀盒做好了以后直接做了热处理。
表面也没处理干净,氧化皮一块一块的,有点难看。
但是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欢迎仿制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