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机升起来后有问题

楼主(2010-10-30):
1:飞起来后象动力不足一样,,隔几秒就沉一下,电池放电像人呕吐一样,一阵一阵的,而且电池很不耐用,,2-3分钟就没电了,

再者看看我的大齿,,,装的不对吧,,,和上面的问题有联系吗?

楼主:
飞一会就全是白末,,,

网友:
飞越的SPORT吧,大齿与尾传齿摩擦的,多飞几次会好的 精度不够呀

网友:
解决方案

我和你遇到了相同的事情,主轴拆下 检查下是不是少了个小的铜圈, 如果小铜圈在的话 那肯定是你的单向轴承没有打胶。建议全部拆了找个老手给你把单向轴承拆下来 打胶后重新固定,高度以真好铜圈和那个铜圈内部的铁杆一样平为止,胶干后转上毛病接触。我的飞机是亚拓450  新机遇到和你相同毛病,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
这线布得霸气~~~

网友:
 这应该就是那个小铜环的问题了,我也犯过同样错误!lz真是暴殄天物啊

网友:
少个这个吧

楼主:
是不是大小齿之间的缝隙太大了,,,???我把铜圈拿掉好象变小了,,不装铜圈不要紧吧?

楼主:
铜环在的啊

网友:
这线布得霸气~~~ +1

网友:
看得我也受影响,想吐,话说能把线走的这么……,也算厉害呀
仔细检查白色粉末的来源就行啦

网友:
铜环在的话,看看你的单向轴承跟轴承座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楼主:
晕,,,是主轴装反了

楼主:
线下次再整理了,,,哈哈,,大家见笑了,,,主要是单飞,,没人带,,,搞了一个月了,,散件买回来一点一点装的,,这两天终于飞起来了,,,好玩,,,谢谢各位,,

刚刚小飞了一下,,,好象就是主轴装反的原因,,,还不确定

网友:
线虽然走的路径不是最佳的,但包裹得算是严实的!赞一个!!

网友:
布线霸气+2

网友:
楼主 布线视觉很震撼~  不过你的飞机像吸毒了一样= -!  楼主好陀螺  这个我也用在电直上面  NB

楼主:
谢谢,,被你看出来拉,,GY520和8910a+,,,,再加上DSX7的控,,,我觉得这3样不坏,,随它怎么炸都不心痛啊,,只要有长进,,嘿嘿

楼主:
哈哈,,看你们说的,,来个全貌吧

网友:
这就是 外挂,呵呵
维修很方便吧

楼主:
是啊,,你们觉得这样布的好玩啊?每个人对自己飞机的认知都不一样的,,我的主张是只要能飞就行

网友:
赞霸气布线

网友:
再给你个建议吧。建议你把前面两个舵机也就是Aileron和Pitch上下对换一下。你这个安装方式会有舵臂插进大齿盘的隐患。

网友:
若铜圈还在应该是单向轴承安装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