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ORT 陀螺仪放置位置

楼主(2010-10-30):
780一直金鱼尾,所以现在准备加厚垫片,中间夹了一个硬币,但问题来了。。。SPORT屁股里塞不进了。。。太厚。。。看图!

中间的小夹层一加上厚度就不够了。。。。所以只能把脱落直接按在底板上,但问题又来了,接收机没地方了。。。我用的是6100E,如果6100E按在侧面是不是会容易失控?

各位赐教啊。。。

顶上貌似不太稳妥 。。。。顶上不像PRO一样是平的,粘的稳。。。现在很犯愁。。。

网友:
有没有陀螺仪座的延长版? 压不到就好了
我看座的结构也很简单,不知道有没卖的

网友:
780我用没有加金属片也没问题的

网友:
说明书是说装那里

网友:
780大一些吧,我用kds900,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放,一个是尾管座下方,吊着沾上陀螺仪,另外是电机前面

网友:
呵呵,非耐的机子吧,和我的一样,我是GY401装在,你说的那个不平的地方,的下方,用双面胶粘,能接触到3分之二,用好的双面胶,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