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出误差小于0.01mm的镙丝孔(转)

楼主(2010-10-30):
教你钻出误差小于0.01mm的螺丝孔
作者:莫斯·奥格里芬 /肖伊南

任何人都可以用钻机在物体表面钻孔,然而只要再加上一点点想法和练习,你就可以技术娴熟地打造各种各样的钻孔,以便准确地连接各种部件,而且误差小于0.01mm!要达到这样的精准度,你需要一台钻床。一台普通的钻床价格并不高,和一把装电池的钻机一样。只要你按照以下这些步骤,就能精准地钻孔了。
固定好上下两块需要钻孔的板子或物体1.

当你要钻孔的时候,先把上面的板和下面的板夹紧,或是使用别的方法把两块板对齐,防止它们来回地移动。比如,你也可以在两块板子上压上一个重物,它们就不那么容易移动了。
用打孔设备在下面的底板上做个标记2.

为了能在两块板子上精确地打出两个对齐的孔,你可以用一个直径为6.3mm的小锥子,在每个做标记的孔的中央,轻轻地用锤子锤入板面,可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浅窝,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可以帮助你更精确地在上下两块木板上垂直地打孔。

别着急开始先钻个孔试试3.

在你正式开始钻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台普通钻机的构造。看看我的这把钻机,这是一把钢制的高速钻机,可弯曲118°,可以更换两种类型的钻头(见图B)。垂直地看这个钻孔的点,孔下方由钻头钻的这个孔,我们把它叫做卷洞。

注意了,我的小窍门就在这。我现在的这个举动,并不是要开始真正地打孔,这样做是为了使介质表面的材料快速地被挤推出去,这样的话,钻机就能更好地在介质上钻孔了。

然而,钻头虽然可以顺利地将介质的材料快速地排出去,但这股推力也有可能使你想要钻的孔的直径,直接扩大大约6.3mm。因为有可能你钻的时候,视线并非是垂直的;或者在钻孔的时候,你并没有紧紧地固定两个界面,导致它们之间有轻微错动;又或者介质本身材质的原因,导致它们容易在打孔的时候产生损耗。这些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打孔的直径产生误差。假如你需要在精密的仪器上进行开孔,或者你需要打孔的位置十分紧要,不容许出现过多的误差。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你先用一台小号的钻机,在界面上试验性地打一个孔。如果有损耗,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是中号钻机打孔的效果了。那么也便于你进行下一步的修改,因为打孔从小变大容易,要想从大变小就不可能了(见图B)。
在选择打孔钻机的直径时,你需要考虑到两个问题。1)你确实不想在整件作品上,打出一个大小不适当的孔,影响整件作品的性能;2)你又要求这些孔的精准度极高(你要知道,直径越小的钻机,速度就会越快。当然了,也就能更轻松地打出孔来,同时产生的材料损耗也就相应小一些。)。
随着你的技术越来越纯熟,用一把60号的钻机打出一个1.2cm的孔也绝非难事。一般情况下,我在工作的时候都倾向于选择43号钻机,因为在做大部分的工作时,它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当然了,如果我要打一个又小,要求又精细的钻孔,我还是会选择60号钻机的。
怎样打造一个尺寸精准的孔4.

如果在工作中,你需要打一个尺寸非常大的孔,你可以试验性地先打一些比所需尺寸稍小一点的孔。然后,计算一下打孔过程中损耗的情况,你就能在正式上场的时候,打出你想要的尺寸了(见图C)。
你可以用前面提到的卷筒钻头来估量尺寸的大小,当你最终确定了孔的尺寸时,最好用比你需要的尺寸小一号的钻机来打孔(因为在此过程中有材料的损耗)。完成后,小心地清理掉洞中因为磨损而产生的废屑,你会发现,清理之后这正是你要的尺寸。
无论打什么样的孔,我们都建议你用钻头锋利的钻机。因为钝的钻头会轻微地晃来晃去(这一点你可能感受不到,但事实如此),产生更多的磨损,打出来的孔也是毛毛糙糙的。在选择钻头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来感觉钻头的锋利与否,也可以通过直接的肉眼观察来确定。
怎样保护工具:

在我的店里,我有一个可以伸缩的小包裹。我把那些不经常使用的工具放在这个小包裹里,这样一来就十分轻便了。一把轻便的小喷壶和一个塑料材质的小工具包就可以使这些工具远离灰尘、碎屑,也能有效地防止它们被磨损了。
                                                                                 ——弗兰克·乔伊

网友:
可惜看不见图,但还是先谢啦

网友:
钻出误差小于0.01mm的镙丝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神!
另外这种小于0.01MM的孔,也没什么意义,一块板上,让你打100个孔,你怎么保证??
线切割都达不到这个精度!

网友:
什么跟什么之间误差小于0.01??

不清不楚的烂翻译。

楼上正解

网友:
0.01英寸还差不多   枪钻都打不到0.01

网友:
外行人想当然的说着内行的屁话!

网友:
目前见过最厉害的钳工能在常规尺寸下打出中心距离误差0。05MM以下误差的孔。
且用的是普通台转,用圆规,划针,样冲,游标卡等最基本的工具!

网友:
我只敢保证0.5MM 划线钻孔

网友:
普通台钻主轴径向跳都老大于0。01了,用普通台钻钻出0。01的孔。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网友:
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
前面说的是把两块板压在一起要压紧,后面说的是打大孔之前先用小钻头打个小孔定位。好像有点语无伦次!
我听的好茫然啊

网友:
图来了

图来了

网友:
呵呵。学习一下。精确要慢慢学的

网友:
翻译过来的外来资讯本来就很模糊了。例如,中 国的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被翻译为外文再理解成中文都是很笑话的事,不过感谢楼主的普及和贡献 思想。

网友:
同时也感谢:
弗兰克·乔伊

网友:
“钻出误差小于0.01mm的镙丝孔”镙丝孔是啥孔?误差是尺寸误差还是位置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