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氏电池,真的让人吐血

楼主(2010-10-30):
买了3组格氏3s 2200 20C电池, 大概用了10个起落左右。今天3D的正起劲的时候,直接断电了,摔得我很郁闷,亚托原装浆也废了。我还以为是电调过热保护了,觉得奇怪,因为最近成都温度都只有10度左右。捡回来试了一下,发现飞机上用的这块电池,测平衡头都是有电压,基本都是4V左右。但是T插接到电调上,没有任何反应。
用其它电池接(包括其它的格式电池,或者是其它牌子的电池),飞机都是通电的。

这种问题,是跟卖家联系,还是联系格氏电池的售后?

电池让人不爽不说,害的我亚托原装浆废了,真的很吐血~~~ 剩下了一块都不敢用了,悲剧啊

网友:
我看多数是T插的问题吧!

网友:
 我早都不用了

楼主:
电调是好赢的pentinum 40A,电机是亚托的450M,飞机亚托450pro。。。。

飞了这么久航模,还从来没遇到过电池空中挂掉的。。。 估计是T插已经没有电压输出了
手头没有电压表,没法测,接好赢的电调没反应,接亚托的35A也没有反应。。。

楼主:
T插也不是我焊的啊,买回来就已经焊好的。 而且我坚持了T插,没有任何松动,不过热缩管包的紧,我也不可能自己把皮给去了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吧?99%是T插得事,拆开热缩管看看焊接情况吧,如果还有问题就换一个T插。

网友:
这年头,电池的冤假错案还不少,难怪都说没好电池啦

楼主:
刚才又去检查了一下T插。。。。没有任何松动啊,热缩管包的很紧,T插也没有任何变形或者其它迹象。跟新买回来一模一样

网友A:
电池里面的接点由于高温融化了

网友:
突然断电估计是插头或者电调问题多,换XT60吧,现在也不贵

网友:
t插的问题  冤枉人家电池    大概是虚接了  一副 亚托桨有啥了不起啊  张个教训啊 找到原因才使关键  ~~~

网友:
电调那头的插座看下

网友:
原因该查清楚 以免重蹈覆辙

网友:
都说t插的问题..没人去过问是不是电池的????????

我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里面的接点由于高温融化了

LS说得对,很有可能是,拆开看看电池顶部的板子上,看看那个焊锡联接的地方,是不是瞬间电流过大,融断了!!
我买过十块ACE的,出现过一块这种情况,重焊联接好以后,就好了!

网友:
好好检查  出了问题难说哇~~慰问一下楼主 阿弥陀佛~~

楼主:
同意9楼和15楼的观点~~ 应该是电池里面输出的地方,可能由于瞬间电流过大,熔断了。
明天跟商家交涉一下吧。

11楼的兄弟,这个T插也是商家卖出了就焊好的,退一步来说,就算是T插出了问题,那也是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何况更可能的原因是9楼和15楼说的情况。

亚托的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比这个电池本身贵了,我当然会郁闷

网友:
你们说的是虚焊,我碰到的 是没、、、、、、、、、、、焊 热缩管就是一绑带

网友:
我买了3块格氏电池 其中一块就冲了几次 就充不了了 插上充电器就报错
就把电池拆了 中间一块涨的和气球一样 这种电池外面夹铁板的不拆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新手~~~~第一次听说~~~~~~~~~

网友:
外接头一般不会出这个问题,手拉一下就知道,至于里面焊接头只有拔皮后才知道。。

网友:
我出现过同样的问题,这是电池的T插焊节处多次弯折引起的硅胶线中间有断路现象,或是高温使焊接处氧化,看起来是没脱焊的,实际上会存在震动断路现象,一般重焊T插就能解决了.

网友:
看清了

平衡线没问题
那一定是T插头有问题了
按理不太可能飞10起落就内部断线的。

网友:
亚拓的桨损失很大。同情一下!

电池就用70、80块的20C得了,反正一般3D是够用的。格氏的电池、花牌的电池质量都比较差,价格又高,是枪手捧出来的,千万不要买。

网友:
上将的70-80的电池哪有?指点下

网友:
换个新的T头吧,我也4块ACE电池已经换了一变了,跟你的情况一样,就是我的飞机没有飞起来就断电了

网友:
T插铜片烧了也有可能,拆开看看

网友:
一直在用,挺好,暂时未发现类似问题。

网友B:
上将看上去才像枪手,又没什么根据。还80买20C呢  呸

网友:
电池坏的没那么快吧,怎么可能空中突然坏掉

网友:
好多人建議拆開T插看看,為何不拆開看,而是僅僅從熱縮管上來判斷問題呢
不要捨不得啦,把熱縮管破掉,然後自己重新焊接插頭,或者乾脆換插頭,這麼多人說插頭,絕對不是空空穴來風,再怎麼垃圾的電池,還不至於飛幾個懸停就斷電呀

网友:
估计完飞机长点时间的人都遇到过空中掉电   经验问题

说倒是插头还是电池虚的问题   的自己长个心眼   毕竟飞机摔了 厂家不管赔

网友:
格氏让我也吐过不少的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将看上去才像枪手,又没什么根据。还80买20C呢  呸

这电池我买过,用过,当然有根据。80元的20C你没见过吗?没用过吗?少见多怪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将看上去才像枪手,又没什么根据。还80买20C呢  呸

最反感的就是这种动不动指责人家为枪手,自己本身却孤陋寡闻的东西。还呸,呸你个头啊!

网友:
淘宝里到处都在卖80来元的20C2200ma还是A级电芯的450暴力电池(还注明绝无虚标)。本人用25C2200MA90来元一块,用两块串联飞500机机暴力3D 4分钟。现在还在买一百多元450电池的人那真是冤死鬼,被商家骗的一愣一愣的,包个邮还对商家说“谢谢啊”,把商家笑死了,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明白人给你讲了你还不高兴。现在500E用的6S 25C 3000ma的才二百多一点,600E用的30C 6S 4000ma的也才250元。冤死鬼别来问在哪里买的,冤枉花多那些钱你不再呼的。这些电池的电芯都是那几个厂家生产的,进价一样,贴上牌子价钱不一样,冤死鬼就多花点心里踏实一点。总是有些冤大头在那里傻撑着,不然450电池去年就该降到七八十一块了。估计明年卖一百多的就渐渐就少了。

网友:
我就买的88元的25C的,悬停航线,7分钟,3d,5分钟,用的也不错,淘宝上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电池装在飞机上,只要炸过机,不管炸没炸到电池,厂家都会说你炸过了,不会给你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