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我的电机启动困难

楼主(2010-10-30):
xxd2212 kv1100 新电机 + 12A ZTW 新电调 + 2s 500ma 20c (或者3s 850ms 20c)+ HY1047 (或者HY9047)
现象是从静止启动的时候,电机卡卡卡振几下之后,螺旋桨才能转起来,好像是启动困难。
已经设置过电调的油门行程、取消了刹车、设置了快速启动,现象依旧。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
油门推大点   线性差就这样的

楼主:
不都说ZTW的线性好吗?

网友A:
你的电机接线松了或者虚焊

或者是马达轴弯了

网友:
1. 可能是电机接线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引起缺相;
2. 可能是电调进角设置和电机的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接线松了或者虚焊

或者是马达轴弯了

这是新电机,轴弯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多谢 vickzhou, 绿头苍蝇 ,
根据你们的分析,我现在开始怀疑电机接线了,可是怎么确认是接线问题呢。
我没有多余的2208电机,没法用替换法去排除。那怎么办呢?
1。量电机外接的三根线的电阻吗?估计,如果只断了一根线圈,电阻值也不会差太大吧?
2、拆电机检查接线??电机外壳好拆,但是线圈拿不下来。只是能看到磁极了。
2、找个干电池,轮流两两外接线通电,检查每个磁极的极性?
最要命的是,为了减轻重量,我的电机根本没用香蕉头,是直接焊在电调上的.

网友:
2212电机都可以配25A的电调了!12A的电调只能配2204这个级别的电机!
你是什么飞机?需要多大推力?再来选电机、浆、电调,然后再选电池。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ZTW电调的问题。 我是不是第一个在论坛上报告ZTW电调有问题的人啊?
花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确定是电调的问题。
1、 我没有其他的xxd 2208电机作替换,但是我还有其他的电调。我想起我有个二手市场淘来的xxd 30A电调,于是把这个新的2208再从飞机上焊下来,焊上香蕉头,装上xxd电调,一试 --- 没有任何问题!
2、郁闷了,似乎电机没缺相,那是谁的问题。电调? 那可是ZTW新电调啊? 可不是山寨货啊!难道我进角被我误改了?没办法还得试,焊下香蕉头,再焊回飞机上,一次修改进角为:自动、低、高,结果 --- 问题依旧。
3、 难道xxd的电机和ztw的电调不兼容,想起我的另一架飞机上有30A ZTW电调,于是再把2208从飞机上焊下来,再焊上香蕉头,接上30A ZTW电调 -- 好的,没有问题。
4、难道是我选用的12A ZTW电调 电流太小?拖不动这个电机?而30A ZTW电调却可以拖动?我这只是启动啊,应该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啊。一咬牙,我还有个epp 3d上是好赢的10A电调,接上试试,结果 --- 妈呀,好的不能再好了

结论:
1、应该是ztw 12A电调的问题了。我不知道这是个例还是ztw 12A的设计问题。下一步需要和卖家还有厂家沟通了、、、
2、以前从没有比较过我手上的不同牌子的电调的性能,这一次也逼着让我比较了一把。感觉好赢电调真不是吹的,那个启动速度和顺畅性确实高一等,差别明显。即使是我手上的那个30aZTW也明显比不过它。(我可不是托啊)

网友B:
这问题我碰到过,电调的问题。换个大点的电调就好了。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碰到过,电调的问题。换个大点的电调就好了。

感觉不是电调太小的问题,而就是这个电调本身的问题,理由有两个
1、我看到其他的模友就是xxd2208 kv1100+ 12A电调,没有问题
2、正如前面我已经说过的,我也尝试过更小的电调10A的好盈+相同的电机和桨,也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