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回旋镖?

楼主(2010-10-31):
当然不是用木头削一个了,要干就干大的……
个人想法:投掷时,记录地点数据,在空中飞行时通过计算,陀螺仪自动控制舵机控制舵面,改变飞行姿态,回到出发点。
如果能加入个记忆功能,记录之前的数据,多了,就能预测之后的情况吧?
不知道当前的处理器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够小,功耗够低,毕竟不能让电池太重。

楼主:
咋就没人回复……

网友(2010-12-10):
自动驾驶什么的应该能行 但是惯性导航很成问题 哪种加速度芯片超贵,不如用GPS的。
另外 这种东西软件上是大工程 没个几年嵌入式开发经验够呛

网友A(2012-01-17):
在镖上系跟绳子,把镖扔出去,再用绳子拽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镖上系跟绳子,把镖扔出去,再用绳子拽回来。

网友:
理论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