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的3D调试问题

楼主(2010-10-31):
 我有一架450SPORT,在3D 油门和一般模式油门 正飞 很稳,手可以脱控3秒没有问题 ,但是3D倒飞悬停时,总是要一直打左舵修正飞机的姿态才能悬停,而且修正的量不小,我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原因,请教各位指导?
哪里还需要调试,是控 还是 飞机的原因。谢谢。

网友A:
都飞3D啦,就要习惯把十字盘放平,正倒飞都要习惯修正
放平后,悬停,正飞向左飘,美国手向右修正,倒飞向右飘,美国手向左修正!
你正飞微调为脱控,可想而知,倒飞右飘就是平常的2倍
想正倒飞脱控还是上无副翼或大机才行!
微调是给新手用的,你可以反过来微调练习倒飞,连熟了,最好就不用微调啦,我之
前长达半年都没解决的歪翻就是这原因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看来还要苦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