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问几个关于金鱼尾的问题,顺便上两张新机场图

楼主(2010-10-31):
经过一阵折腾,一点点排除造成金鱼尾的原因。陀螺仪2个垫片加了一个硬币。。。有所好转,但还是存在。起飞以后脚架抖动比较明显,这个应该是哪里的原因?

点头现象还是有,先前有朋友说是转速不够导致点头,所以调整了以下的油门跟螺距,但现在还是有点头现象。。。。。

油门曲线0 53 67 75 100

螺距 40 * 69 * 100

还望各位出谋划策啊!

最后上两张新机场的图,荷兰鹿特丹,前几天体操世锦赛就在这举行,就在体育场边上,有点模拟器的感觉

左侧就是体操赛的场馆,一号机场是个停车场,但是封闭,随便飞,嘿嘿!

河边,不太安全

像不像模拟器?

网友:
尾舵加延迟试试!

网友A:
这飞行场地,想梦境一样美丽....LZ这是哪里啊

网友:
大桨太紧 太松 中联略微弯曲 横轴胶圈过硬 主轴轴承 桨夹轴承不顺 都可能导致点头 如果现在还有轻微金鱼尾的话 应该解决了点头问题金鱼尾就消失了

楼主:
谢谢LS大哥的指点。我用的是FN SPORT,买来的时候大桨夹就有一个非常紧,大桨硬生生插进去的,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应该对旋翼头部分进行整体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行场地,想梦境一样美丽....LZ这是哪里啊

惭愧,荷兰鹿特丹,边上就是前几天举行体操世锦赛的体育馆,男队就在这拿的冠军哦,嘿嘿!

网友B:
油门曲线可以,螺距曲线貌似中间点有点高。

把起点40和终点100间拉成一条直线看看,点头是否消失?

780的金鱼尾是不可能轻易解决的,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去二手区出掉780,入个750,一切问题OK。

网友:
环境一流以!楼主在荷兰?高纬度握手!

网友:
在国外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可以,螺距曲线貌似中间点有点高。

把起点40和终点100间拉成一条直线看看,点头是否消失?

780的金鱼尾是不可能轻易解决的,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去二手区出掉780,入个750,一切问题OK。

不过感觉780还是很不错的,我新进了个520做了一下对比没感觉出比780强,当然我的机子已经调的没有金鱼尾了

780调金鱼尾确实不容易,甚至有点轻微双桨都有可能是原因之一,还有不易察觉的电机进角问题造成转速的不稳定也会诱发金鱼尾
建议楼主先从排震入手,不是陀螺安装的减震而是机子整体的减震,现在调机最好的选择是安装冰人一体尾波专用的那个尾垂,调到
它无双影基本上金鱼尾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