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找不到的焊点,懂的请进

楼主(2010-10-31):
昨天我的娜娜(cessna 747-I)破处飞,破处成功,异常顺利,飞的很爽,对于我这个从好小子开始的来讲,简直是爽的不行。
好小子好像腼腆朴素的农村姑娘,cessna好像泼辣生性活泼的女人。

cessna在做高速俯冲的时候,悲剧了,电调保护,坠机,接收机天线从根部断裂,结果拆开接收机,发现找不到天线的焊点,大家帮忙看看这款接收机的天线焊点在哪,我重新把天线焊上去。接收机型号:恒吉RP82L 免晶体接收机
如下是接收机的裸图:那两根线是外接信号灯的线

网友:
这个看不太清,不过天线一般都是接在单独的一个点上连接的一般都是一个小电容。
还有,仔细再屏蔽罩里面或附近找找吧

网友:
下图,左下角 有块 热容胶 那看下,断线处 仔细看能分辨出来!

网友:
焊点应该在线路板背面有胶盖住那个点

网友:
热熔胶的位置

网友:
第二张图左下角蓝色电感1R0热容胶位置

网友A:
这个接收还挺高级,还用到了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还挺高级,还用到了单片机。

免晶体的,锁相环需要单片机控制的